757-3测试滑翔低头 动力也低头 没想通啊 高手给指点一下

楼主(2014-06-29):
图片借用论坛里的
前面飞了几次  感觉低头  用微调修正了  今天 专门测试低头的 问题   飞到200m  关动力 微调和摇杆全部回中  飞机低头可能有10-15度  向下飞   下降速度很快
然后继续爬升到200m    全动力 微调和摇杆全部回中  飞机低头可能有10-15度  向下飞
  飞机的 状况所有舵面平整  回中   安装也没有歪      飞机重心机翼前缘往后30%   用两个手指支撑  飞机是平的(以前调试别的飞机重心 都是调到略微低头)
第二个起落我把电池位置向后移动3cm   还是拉杆微调打到头才能保持平飞
高手给指点一下  我接下来要怎么调整?

网友:
重心错了,把重心调到机翼第一根碳杆后,按住碳杆后边缘调,这是理想重心

网友A:
这根碳杆的后缘才是重心位置。一般手指顶住黄点这里调,控最多修正3格就行了

网友:
重心还是太前了,再靠后吧

网友B:
那就重心后移一点

网友:
这算小问题了啊,重心往后移移不就好了

网友:
推力线设计的不对吗?

网友:
滑翔跟推力线木有关系,重心确定后就看升降舵了

网友:
别看飞机平不平。。。上面有现成的气泡。。气泡水平了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根碳杆的后缘才是重心位置。一般手指顶住黄点这里调,控最多修正3格就行了

谢谢你这么详细的解答   我刚 试了一下你说的位置 确实很靠前   我的飞机在这个位置 飞机是 抬头的     我现在的重心设定在 襟翼舵机的前耳朵  那个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重心后移一点

是重心 后移动能解决问题   拉升降舵也能解决问题   但是感觉这样不科学啊

网友:
跟拉升降舵有啥关系。。重心本来就不对。。。如果拉升降舵还拉不平。。只能炸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重心 后移动能解决问题   拉升降舵也能解决问题   但是感觉这样不科学啊

重心应该是前缘的三分之一,也就是33%,所以,可以后移一点点,然后检查机翼和尾翼的安装角度是否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心应该是前缘的三分之一,也就是33%,所以,可以后移一点点,然后检查机翼和尾翼的安装角度是否正确。
...

这个机三分之一不对

网友:
重心向后这个机三分之一不对

网友:
增加主翼迎角试试。

网友:
这个飞机设计本身就有问题,论坛有模友赠送了个外号叫 《推土机》,楼主只能做回小白鼠了,没想到蓝宇就这水平
本来还是想入手蓝宇的747-1来飞,看来还是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