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天炸鸡 咨询个四轴的事

楼主(2014-06-29):
kk板的x模式,不知道为什么,一起飞就往一边倒了下去打断了n副桨,用手倾斜
电机
转速有变化,电源电路检查过了,kk板除了方向其他的都效准过了
朗宇A2212(980KV)电机,KK飞控,好盈4和1电调(20A) 450机架
乐迪T6EHP

网友A:
换个QQ飞控,啥事没有!

网友B:
好像很高端的样子哈 路过拿分升级

网友C:
拿分走人

网友D: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可能是安装或设置错误导致的,请检查:
1.主控安装朝向正确;
2.电机和桨的旋转方向同要求一致;
3.电调正确接入对应的主控端口;
4.调参里面设置正确的飞行器类型;

网友E:
按楼上说的办。

网友F:
我的也会,原因是扰流,推油干脆点,起飞时控制修正

楼主:
谢谢大家的支持 仔细研究了下 正在一一测试

网友G:
进来学习 活跃气氛 一起交流

网友H:
拿分走人。。啊

网友:
我是水货哦。。。

网友I(2014-09-15):
我跟你一样啊,已经挂了两副桨了

网友J:
你的螺旋桨安装正确没有

网友K:
请把航模放进仓库 拿起书本普及一下大脑知识

网友L:
拿分走人,学习

网友M:
5楼说的很好,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