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救急---台钻花健套与轴花键有0.5MM左右的旷量,这正常吗?

楼主(2014-06-29):
淘了个二手西湖512台钻

轴套四个洞的地方,是砸出来的还是拧出来的??用什么工具拧??
花键套与轴花键有0.5MM左右的旷量,这正常吗?要更换么??

网友A:
用个木棒从里面打出来

楼主:
钻夹头也怎么拆不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个木棒从里面打出来

这个,,打哪里啊..

网友B:
钻夹头不能敲,要用两爪或三爪拉马拉。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打哪里啊..

先把主轴拆出来,然后用木棒伸到里面去敲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把主轴拆出来,然后用木棒伸到里面去敲出来。

主轴怎么拆,从哪个方向砸?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钻夹头不能敲,要用两爪或三爪拉马拉。

夹头,插个缧丝,顶着主轴头,,,上拉马,,拉马差点拧的报废,,也拉不下来...拉马拉着,,砸夹头,,纹丝不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夹头,插个缧丝,顶着主轴头,,,上拉马,,拉马差点拧的报废,,也拉不下来...拉马拉着,,砸夹头,,纹丝不动...

...

钻夹三爪张到位能不能看到轴,喷点松锈剂看看拉马中心顶杆是否顶在轴心上,再试一下。不会是反丝螺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钻夹三爪张到位能不能看到轴,喷点松锈剂看看拉马中心顶杆是否顶在轴心上,再试一下。不会是反丝螺纹吧{: ...

能看到主轴..不可能是螺丝的

网友D:
看看夹头上面写了什么没有,包括如B16,或者24unf之类 的没有,要么是锥度,要么是螺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夹头上面写了什么没有,包括如B16,或者24unf之类 的没有,要么是锥度,要么是螺纹。
马牌1-13MM的夹头,
这个一定是锥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马牌1-13MM的夹头,
这个一定是锥度的..

如果没有写unf之类的字眼,多半是锥度连接的,可以用拉马。

网友:
滴柴油,小火烤铐,再撒点孜然。。。再用拉马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