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 为什么不亮了?

楼主(2014-06-29):
12V 8A适配器好好的 ,
今天冲了一块4800电池,充满报警后,自动熄灭,再接电源就不亮了。接电源量输出口,电压为0V

网友A:
停电了!看看电源输入座有没有异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停电了!看看电源输入座有没有异样。

没问题啊,换插座和适配器都不亮

楼主:
想知道哪里问题

网友:
输入的适配器电压测量一下

网友:
适配器先通电,在插到b6上试试看。我的有时候也会不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问题啊,换插座和适配器都不亮

我就遇到过一次你这种情况,又不懂电路,就从间单的外围排查,座子烧了,换一个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遇到过一次你这种情况,又不懂电路,就从间单的外围排查,座子烧了,换一个OK。

我也不懂电路,请问你是如何排查的?用电压表量哪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不懂电路,请问你是如何排查的?用电压表量哪儿?

能用上这表那表的,那就是多少懂点电路,苦啊!文盲,我看外观凭直觉,不怕你笑话,当时我真以为它坏了,又买了一个B6,那知就这间单就修好。

网友:
同意座子坏了。那座子过大电流就发热

网友:
看看反面是不是大功率管子暴了

网友:
还有那几个二极管用表打一下

网友:
过来看看b6拆了什么样

网友:
楼主不要的可以出给我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2.taobao.com/item.htm?id=39838211809&spm=686.1000925.1000774.13.EoSWM3

坏的也要50。。。。。买个山寨的好了,新的68元

网友(2014-08-26):
万用表打温度传感排针旁大电解电容两端电压是否为适配器的输出电压值,再打蜂鸣器正极脚是否有5V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