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A650 PRO NAZA V2怪异事件,我都不想理它了

楼主(2014-06-29):
XA650 PRO NAZA V2是我几个机器中最受宠爱的机机了。上次掉水田里损失了一个H3-3D和两个电调。
这次我特别细心安装调试,每个焊接点都十分小心,试飞几天稳定得不得了,MINI,H3-3D,图传全部安装测试无误,固定,昨天全部打胶,扎紧,今天带出去飞行,午饭前飞了两颗电,10000ma AKE电池,每颗22分钟,一切正常,操控得心应手,高兴啊。
吃过午饭,玩了几个小时的牌,顾不得手气正好,下桌子出去拍万亩梨园丰收素材。
开车到达起飞点,哪个热啊,不说了,装好桨,上电收星11颗,爽啊,扳杆解锁.......
傻了,M2电机没有反应,一正乱折腾,还是没有反应,收工!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拆,我都怕了,连可能的原因都想不到,午饭前都是稳定在100米航拍啊,哪里不对了?
今天都不想理这事了!累了!
空了再折腾!
大家也分析下吧,这样想炸机都不行啊!

楼主:
怎么没有人帮分析下啊

网友:
先检查电调吧

网友A:
什么电机什么电调

网友B:
最近天气闷热,是不是由于车里空调拿出来后冷凝水汽造成的电调失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电机什么电调

TM U3电机,铂金30A电调,已买了新的sky-hero 异形4轴,再折腾一盘,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天气闷热,是不是由于车里空调拿出来后冷凝水汽造成的电调失灵。

我也是怀疑车内温度太高,晚上换个电调试下,正好有几个准备6轴用的新电调

网友C:
楼主回来可以把M2电调与其他轴的电调对调一下,做一下排除。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回来可以把M2电调与其他轴的电调对调一下,做一下排除。

我换了个新电调上去还是没有启动

网友D:
检查飞控的状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查飞控的状况

不是飞控的问题,直接接接收机油门都推不动,明天再换个电调试下,谢谢你的关心。

楼主:
结果还是飞控的问题,可能是进水后处理不当所致,请问客服,可以返修吗?

网友:
估计天气热了 电调过热保护

楼主:
其实,前面排查的原因都不对,错上加错,我都不好意思说出真正的原因。
1.怕拆胶是第一错
2.直接换新电调错
3.换电机错
4.换机架
5.换飞控更错
更不好意思的是新的机架SKY X8和WKM已经到了,还买了个NAZA V1的主控,这一下又进去1W多了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