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乘飞能能带几块精灵2的电池?螺丝刀能带上飞机吗?

楼主(2014-06-29):
如题,过几天要带着精灵2乘飞机,不知道能带几块电池上飞机,还有就是装云台的螺丝刀不知道能不能带上飞机,还请各位有经验的朋友指点一下。

网友:
放口袋应该没有问题,螺丝刀就算了。。

网友A:
我带过三块,可拆卸螺丝刀。没事

网友:
我自行车的工具小套装被PaSS了,上面没有小刀的,就螺丝刀加六角。工具可托运的,电池随身,那个量专业人士解读

网友B:
工具如改锥小剪刀小水果刀最好托运,查到没收,我曾经在台北机场被没收了个钟表用的超小改锥。我的理解,关于电池规定限制的是单体电池的容量,主要针对肩扛大摄像机的大块头锂电,不是几块小电池的累加容量之和。我曾经飞新疆精灵1 带5快2200,安检没问有几块。

网友:
螺丝刀最好拆下来单独放

这个看机场安检的 如果他们第一次见 可能会检查的仔细点严格点 如果见多了 也就不怪了

网友:
我上次带了8块电池,老老实实走顺丰陆运去的目的地,怕万一机场扣住,精灵走了,电池没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带过三块,可拆卸螺丝刀。没事

网友C:
各地情况不同,但最好不要提前问安检,免得自找麻烦。我的经验是,电池随身携带,3块。遥控器随身携带。机身托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各地情况不同,但最好不要提前问安检,免得自找麻烦。我的经验是,电池随身携带,3块。遥控器随身携带。机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具如改锥小剪刀小水果刀最好托运,查到没收,我曾经在台北机场被没收了个钟表用的超小改锥。我的理解,关 ...

网友(2015-01-15):
lz最后带了几块电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