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我有一电机 想用改变转速

楼主(2014-06-29):
还是上次改反转的那个电机,现在想:1:正转能有三个转速高1800转,中1200转,低600转。
                                                2:能保持现在也能反转。

能用抽头法吗?
图片改反转方法是由伺服器老师提供,在此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
用风扇变压器调速可以试试。

网友:
可以用变频器实现调速。

网友:
想用便宜的可以用可控硅调压器。我现在用的就是可控硅调压器。淘宝买的。说是4KW的。我同时买了两个。确实比变频器便宜多了。哈哈。

网友A:
想用便宜的可以用可控硅调压器。我现在用的就是可控硅调压器。淘宝买的。说是4KW的。我同时买了两个。确实比变频器便宜多了。哈哈。

想请教一下,可控硅调压器跳出来的是直流还是交流电?能否调节交流电机转速呢?

网友:
应该是可控硅调速器,有些可控硅调压器不能用于有感的负载,只能是纯电阻性的,如调光、电炉等。可控硅调速器是用于电容移相异步电机的调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请教一下,可控硅调压器跳出来的是直流还是交流电?能否调节交流电机转速呢?

是双向可控硅调压器。输出的交流电。我现在就是为洗衣机电机调速。电机驱动的是机油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想请教一下,可控硅调压器跳出来的是直流还是交流电?能否调节交流电机转速呢?

可控硅调压器不能给交流电机调速。我试过,会嗡嗡响。
不过,给角磨机这种直流电机调速很棒。

网友C(2014-08-05):
引用 网友B:
可控硅调压器不能给交流电机调速。我试过,会嗡嗡响。
不过,给角磨机这种直流电机调速很棒。

可控硅不能给交流电机调速?角磨机一定是直流的?

网友A:
其实我提出的问题应该是可控硅能不能给鼠笼式电动机调速?据我所知角磨机是串激式的,当然是能够交直流两用的。另一个问题是,吊扇使用的调速器是电子式的,他调节的原理是什么?是否与可控硅的原理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提出的问题应该是可控硅能不能给鼠笼式电动机调速?据我所知角磨机是串激式的,当然是能够交直流两用 ...

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控硅不能给交流电机调速?角磨机一定是直流的?

还有交流电机的角磨机吗?那岂不是还得配个变频器。

网友:
可控硅调速原理是,把正弦波电压的绝对值低于你设定的电压的时候全部切去,只留高于你设定电压时导通,这样调出的是脉冲波形,但还是交流的。可以驱动电机,电阻类负载,但是对于容性负载没有任何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