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地面站初步使用体会报告

楼主(2014-06-29):
这个周末,我利用傍晚时分分别到颐和园和拉斐特城堡飞了几趟,主要是为了测试V+app更新后推出的地面站功能,初步使用后不得不说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主要体会如下:

1.DJI app 中的地面站程序会调用苹果设备中默认的高德地图,分辨率及详细程度不够先放一边不说,这个偏移问题实在是让人有砸遥控的冲动,一般来说在地图上显示飞机的位置比实际位置要向西偏移500米左右。图一是在颐和园西堤。图二是在拉菲特城堡。

2.根据论坛里其他大侠的帖子,我把ipad mini 7.11越狱了,安装了个find my iphone china corrector的插件,在经过矫正后起飞点红色飞机与回航点蓝色H倒是统一了,可是与实际位置还是有偏差。比实际位置偏西约500米。

3.所以目前在国内要用地面站功能恐怕得找个空旷,开阔,无遮挡,无高耸建筑物,无高压线塔的地方了。然后根据场地情况,大概估算位置和距离,设置不多于16个航点。

4.各位大侠们关心的使用地面站过程中能否控制机头方向的问题,经过我亲身验证答案是NO,在航线过程中我尝试着改变航向角,不过飞机立刻就自动校正了,直接导致传回的画面有抖动。在航线中倒是可以用ipad 或手机调整相机镜头的俯仰。

5.地面站功能在使用中还有一点不太方便,观察航线和控制镜头俯仰不在同一个操作页面,很多时候关注航线就可能错过一些镜头。而且我目前没有研究明白每个航点的高度如何自己调节,系统同一默认是30米。

6.航线结束后飞机会悬停在回航点H的上空,直到你点了返航才会降落。

7.电池电量低于50%时地面站程序会弹出个界面提醒你不要启动航线,我今天在余电47%时,忽略了提醒,设置了5个航点,总距离400左右,提心吊胆的飞完,回来电量正好还剩25%。不建议大家尝试。

网友A:
沙发啊,不错!楼主辛苦了,看来我没必要冒险尝试地面站了呵呵

网友: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网友:
支持测试,可惜手里没有v+,对于掩耳盗铃式的天C特色,已经无力吐槽。。。为毛没见其他国家这么玩~!?限google,搞gps偏移,以前连维基百科都限制,,,真心现在查个资料都难。。。。。
说起来都是泪啊。。

网友:
顶顶楼主  我刚刚更新了DJI VIS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发啊,不错!楼主辛苦了,看来我没必要冒险尝试地面站了呵呵

不试试怎么知道如何用呢,呵呵。地面站功能还是有用的,比如进行航拍时可以先对地形环境研究一下,设计一下线路,角度,高度等。实际拍摄时把飞行主要交给航线自动控制,你的主要精力就可以集中在镜头的控制上了。

网友:
我使用后 强烈希望大疆能升级这几个功能:
1.航点不要到了停下转角度在飞,应该用圆弧平稳过渡,这样有连续的感觉。
2.机头方向可以设置,最好由遥控器时时控制。比如机头和航线垂直,就能横着拍摄。

网友B:
非常详细的评测,但针对你说的第一点,可以用VPN代替用越狱装插件的方法校正地图。我用VPN,你说的第一点,第二点问题我都没有遇到,一切正常的不能再正常
第五点,航线设好了,就让它自己慢慢飞呗。个人感觉除非电量不够了,需要提前返航,没必要老在地面站的界面吧。毕竟路线设计好,飞机一旦按航线起飞,在地面站界面除了让它提前返航和悬停,你也做不了什么了。最后关于航点高度,先设计好航点,再点航点就可以从30-200任意调节航点高度了

网友:
我测试了一下地面站, 设置了一个航电, 在100米外的55米高处, 设置GO后,飞机升高到5米高度就开始自动往100米外飞直线, 这咋玩?20米外有一排树高8米左右, 那是准备撞树啊。。

飞场环境不好的情况下, 莫非要起飞处设一个高的航点,先飞高再跑目标航线吗?

网友:
楼主辛苦,期待大疆解决问题。我的地面站依然束之高阁。

网友C:
这么新功能,安卓定位也偏移,连提示也偏移…………

网友:
国内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常详细的评测,但针对你说的第一点,可以用VPN代替用越狱装插件的方法校正地图。我用VPN,你说的第一点, ...

好的,谢谢反馈。我也去试试VPN

网友:
楼主辛苦了,看来我没必要冒险尝试地面站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哪里来的小朋友来捣蛋快回家,你妈妈叫你回家吃饭

好一隻可憐關在井裡的青蛙!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好一隻可憐關在井裡的青蛙!

看你说改语言设置,就知道你没明白为什么地图会偏移。除非你故意误导大家。快回家吧,有茶叶蛋吃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看你说改语言设置,就知道你没明白为什么地图会偏移。除非你故意误导大家。快回家吧,有茶叶蛋吃的。

我是在協助看能否幫助目前的問題解決,不是在開玩笑!
如果你們的手機無法切到繁體中文? 那就當我沒說好了!
因為我們這裡使用地面站沒有地圖偏移的問題!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是在協助看能否幫助目前的問題解決,不是在開玩笑!
如果你們的手機無法切到繁體中文? 那就當我沒說好了 ...

这根本不关语言设置的事情,只要是内地的ip读地图都会有偏移的,你别说设成繁体中文了,就是设成英文也没用啊。如果有任何一个模友用你只改繁体中文的办法,成功解决地图偏移的问题,我愿意向你公开道歉。否者你这样真的不是协助解决问题,而是很不负责任的误导大家。

另外再给你补上一课,ios的地图供应商很早以前就从google就换成Tomtom和高德了。

谦虚、谨慎、学习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应该尊重!传承!不要一有反对意见就叫嚣,那是小朋友不成熟的表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新功能,安卓定位也偏移,连提示也偏移…………

确实如此,我一直没敢尝试,期待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根本不关语言设置的事情,只要是内地的ip读地图都会有偏移的,你别说设成繁体中文了,就是设成英文也没 ...

隨你高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