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OSD多次刷固件后只剩下一根线 穷极所有办法还是无解!

楼主(2014-06-29):
一、惨死的MavLink OSD
手上一块MavLink OSD,固件为2.0,使用正常,这几天刷固件,试了各种版本(https://code.google.com/p/minimosd-extra/上面下载的),本来只是乱码问题,后来越刷越乱,屏幕上的字幕越刷越少,即使完全按泡泡的教材使用相应的CT(2.3.0.9)、固件(2.4 r702)、字符库(MinimOSD_2.3.0.9.mcm),屏幕上也是一样剩下零星几个字符。一翻折腾后再刷回2.0就只剩这么一根线!

接着各种查资料,询问。

尝试过用Arduino IDE刷EEPROM_Clear.ino来清空OSD存储器数据,也尝试过刷别的固件文件(毛子云台)再刷回OSD,结果都一样!!!
这回头是真大了~~谁能给我一点建议啊

我使用的FTDI是“Arduino下载器 pro mini FTDI232RL USB转串口TTL”

难道要重新烧OSD 328p芯片的bootloader?!

二、成功晋级的minim OSD
时隔几天后,实在忍不住,还是用这个刷机小板(证明没问题),冒死刷了手上另外一个minim OSD
这次没乱码,也能显示飞行模式了!但是所有其他数据几乎都没显示了!!!~

Pre-release_2.4_r702、726版本都刷了,结果一样,难道我就这么衰~

后来连接数传,突然发现数据可以更新了,但是只要不连接数传,通电后数据就不会更新!这个问题的解决很简单(我觉得应该是这个,不排除其他乱七八糟的原因),在地面站中点选“初始设置\可选配件\OSD”,然后点击其中的“遥感..”按钮。
但是开遥控数据会部分消失的问题还是没解决~,后来又是突然发现这个问题很简单,其实就是OSD显示模式切换的问题,开控后会自动触发,将其设为disable就可以了

剩下唯一的问题,也是挺麻烦的问题——高度数据乱变,甚至到了上万米,刷到2.4 r702版本也是一样~

三、总结
232刷机小板没问题,至少对minim OSD是没问题的,至于Mavlink Osd应该也是没问题的,很有可能像泡泡大师说的那样,在一次次拔插中不小心弄坏了328p主芯片~

网友A:
视频芯片问题,建议换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视频芯片问题,建议换芯片

刚买一个多月,使用正常的
难道在刷的时候拔插弄坏了芯片?

楼主:
我不是闲来无事手痒,而是因为手上一块雷家APM2.6,在3.0.1以上固件版本不显示飞行模式,求助雷家无望,只能自己想办法解决。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49951&extra=
事实上,在刚开始刷OSD2.4版本时,虽然有乱码,但是却能看见飞行模式的变化!证明这个思路是有希望的。
虽然后来把OSD刷成了牙刷,但是中间却了解了一点单片机的东西,比如328P芯片,bootloader,arduino软件等

网友B:
你这块OSD是什么样子的?由那二片芯片组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块OSD是什么样子的?由那二片芯片组成的?

泡泡大师您终于现身了!!!在qq群里,论坛帖子里都了无音讯:)
我这块MAVLink-OSD,主芯片是328P(5V,16MHZ) ,视频芯片不晓得,晚上回去看看

APM2.8群主泠江说,刷固件应该用usbasp来烧,而不是我用的这个FTDI?

网友A:
用cp2102芯片刷,雷家的那个新版的刷机小板就是这个芯片,我的osd刷了起码有5.60次都没事,只是有次接错线挂了视频芯片。雷家的跟楼主这种osd我都有,如果刷2.2都会出现osd信息僵化死机的现象,2.4最完美。雷家的默认就是2.4,楼主这种好像是2.0。另外用CP2102 刷的话除了RX、TX两条线外,还有一条DTR线要连接,具体看图

芯片的28脚就是DTR,连接到下图中OSD黑色箭头所指的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块OSD是什么样子的?由那二片芯片组成的?

APM的OSD不管雷家的还是搂住这种,芯片都同样是328P+ MAX7456,区别是雷家的328P封装不同体积更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cp2102芯片刷,雷家的那个新版的刷机小板就是这个芯片,我的osd刷了起码有5.60次都没事,只是有次接错线 ...

请教 怎看osd版本?我有个还没用,蕊片dp7456 me6a328p (2013 08 生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cp2102芯片刷,雷家的那个新版的刷机小板就是这个芯片,我的osd刷了起码有5.60次都没事,只是有次接错线 ...

这么详细的指导,十二分的感谢!!!
我原来那个刷机小板也连接了DTR信号,买个cp2102芯片的刷机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 怎看osd版本?我有个还没用,蕊片dp7456 me6a328p (2013 08 生产的)

你是说固件版本?在通电启动时,图传接收屏幕上会有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 怎看osd版本?我有个还没用,蕊片dp7456 me6a328p (2013 08 生产的)

其实线路是一样的,DP7456是国产芯片,功能与MAX7456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么详细的指导,十二分的感谢!!!
我原来那个刷机小板也连接了DTR信号,买个cp2102芯片的刷机板试试 ...

CP2102与FIDI232在APM飞控用处很多,DIY数传的话2种芯片都可以用,可以去搜搜我的DIY数传的帖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泡泡大师您终于现身了!!!在qq群里,论坛帖子里都了无音讯:)
我这块MAVLink-OSD,主芯片是328P(5V,16MH ...

安理来说,你要是图上这种OSD,完全可以刷APM的OSD固件,除非被你搞坏了,

网友:
手上有二个USB 连接件原是用在直升机三轴调机的 PL2303 FT232蕊片各一个,能改造使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理来说,你要是图上这种OSD,完全可以刷APM的OSD固件,除非被你搞坏了,

坏了?~~~
换个刷机小板,USBasp也试试,死马当活马医吧~~
只是落下了阴影,我的minimOSD不敢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2102与FIDI232在APM飞控用处很多,DIY数传的话2种芯片都可以用,可以去搜搜我的DIY数传的帖子

看来我的FT232刷机板也没白买啊
马上拜读你的帖子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坏了?~~~
换个刷机小板,USBasp也试试,死马当活马医吧~~
只是落下了阴影,我的minimOSD ...

估计是你不惊意之间插错线,你的328不保了,前几天收到模友的OSD,用他的USB-TTL,能连电脑,能刷固,能刷字库,就是乱码,
以为是7456坏了,换了一片还是那样。
后来换我自己的USB-TTL发现连不上电脑,换回他的USB-TTL却一切正常,
这才发现应该是他的328有问题嫌疑,更换328之后,一切恢复正常,
你也试试把328换一片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你不惊意之间插错线,你的328不保了,前几天收到模友的OSD,用他的USB-TTL,能连电脑,能刷固,能 ...

啊,我之前因为图传电源反接烧过一个osd,这次又被刷机板烧了主芯片啊~~~~
多谢泡大师鉴定

网友D:
你用的这个ftdi应该没问题,我用的也差不多。刷写osd都正常。
另外你刷的2.4固件,应该使用2.4的字库。不然肯定乱码啊。

ftdi

ftdi

osd连接

osd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用的这个ftdi应该没问题,我用的也差不多。刷写osd都正常。
另外你刷的2.4固件,应该使用2.4的字库。 ...
多谢
现在已经不是乱码了,而是无码了
可能像泡泡大师说的那样,主芯片328p已经被我弄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你不惊意之间插错线,你的328不保了,前几天收到模友的OSD,用他的USB-TTL,能连电脑,能刷固,能 ...

泡泡大师,我原来就有一个328P烧坏的OSD,加上这次刷固件搞坏的OSD,就两个了~,自己没能力替换328P啊,两个都发给你修可以不?我出费用,帮个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你不惊意之间插错线,你的328不保了,前几天收到模友的OSD,用他的USB-TTL,能连电脑,能刷固,能 ...

泡大师,我用同一块FTDI刷机板,冒死刷了另外一个minim OSD(r720、r726都试过),没乱码,也能显示飞行模式了,但是所有其他数据都不变化了~~~~
求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你不惊意之间插错线,你的328不保了,前几天收到模友的OSD,用他的USB-TTL,能连电脑,能刷固,能 ...

事情越来越诡异了,我感觉自己像在梦游——
1、刷新2.4 r726固件后,只有少数两个数据会更新,如果开控,屏幕上的字会基本上都会消失(之前2.1版本固件,必须先给飞机通电,再开控,否则屏幕界面会消失)
2、用数传连接地面站跟飞控,所有数据都会更新!但是开控后,还是会消失部分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你不惊意之间插错线,你的328不保了,前几天收到模友的OSD,用他的USB-TTL,能连电脑,能刷固,能 ...

关于数据不更新,必须连接数传才更新的问题解决了,很有可能就是点选了地面站软件里边有关OSD的那个"遥感.."按钮!
但是开控后,OSD自动消失部分数据,或者先开控再通电,屏幕上先是完整的数据格式显示,然后数据连通并更新的一瞬间,就会出现一样的消失部分数据现象,这个问题还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你不惊意之间插错线,你的328不保了,前几天收到模友的OSD,用他的USB-TTL,能连电脑,能刷固,能 ...

开控后,屏幕字幕消失的问题解决了,是OSD显示模式之间的切换问题~
真不好意思啊,给你一连串发了这么多消息

网友E:
mega328 没这么容易坏吧,我的2560熔丝位写错了,拆和焊接好几次才解锁好了,再外面写好程序再焊回去的。芯片也没坏,刷程序芯片应该不会坏的,除非电压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mega328 没这么容易坏吧,我的2560熔丝位写错了,拆和焊接好几次才解锁好了,再外面写好程序再焊回去的。芯 ...

热拔插弄坏的可能性很小?那就可能是bootloader之类的程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你不惊意之间插错线,你的328不保了,前几天收到模友的OSD,用他的USB-TTL,能连电脑,能刷固,能 ...

不是328芯片坏了,是328芯片的Bootloader丢失了,用USBASP下载线连上OSD的MI ,MO REST ,SCL,V  ,GND重新用Arduino烧写bootloader就可以了,用TTl线的TX和RX你是救活不了,

网友F:
你用OSD刷机工具连上电脑后你读取OSD数据,然后你左边的那些小勾打上了么,只要能显示一条线就是正常的,肯定是你左边的小勾没打上编辑好,弄完后记得SAVE 保存数据到OSD哦,实在不行用USBASP下载线连上M328重新烧写bootloader...... ,TTL小板对OSD的多次热插拔会造成Bootloader的丢失。。。。。。,所以OSD正常的话,建议少用TTl小板去刷机。。。一不小心就把bootloader弄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用OSD刷机工具连上电脑后你读取OSD数据,然后你左边的那些小勾打上了么,只要能显示一条线就是正常的, ...

那些选项是选了一部分的,不过你的意见很宝贵,我的OSD是有可能TTL小板多次热拔插之后弄坏了bootloader,而不是328P坏了!
但是不晓得怎么烧bootloader,望指教!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些选项是选了一部分的,不过你的意见很宝贵,我的OSD是有可能TTL小板多次热拔插之后弄坏了bootloader, ...

我手上用的是USBASP下载器,(当然还可以用其他Arduino下载器)是M8的,以前玩单片机时候留下的,MINI OSD后面有四个焊盘,分别标有,MO MI RST SCL    ,下载器的MISO接MI  ,MOSI接MO  ,REST接RST  ,SClK接SCl ,当然还不能少接了V和GND   ,总共接6根线,然后装好USBASP的驱动 ,打开Arduino软件,选择328P....16MHz....... 5V    ,设置下载器类型为USBASP   ,然后点击BURN BOOTLOADER  ,等待5分钟左右就下好了,当然还有其他方法,不能用TTL烧BOOTLOADER,RX和TX是无法烧写BOOTLOADER的,只能ISP方式.........需要些单片机基础..........我也是自学的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手上用的是USBASP下载器,(当然还可以用其他Arduino下载器)是M8的,以前玩单片机时候留下的,MINI OS ...

讲得真详细,多谢!下次买个usbasp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手上用的是USBASP下载器,(当然还可以用其他Arduino下载器)是M8的,以前玩单片机时候留下的,MINI OS ...

你好,我买的usbisp到了,现在遇到一个问题,要继续请教一下
MINI OSD后面的四个焊盘没有标文字,MO MI RST SCL分别对应哪个?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好,我买的usbisp到了,现在遇到一个问题,要继续请教一下
MINI OSD后面的四个焊盘没有标文字,MO MI  ...

ISP下载器10针接口定义看下面图片,你的OSD为老版的,六针下载口定义看图片,我的为雷家的最新版MINIOSD,不过最好用万用表对照下图328P的针脚定义来确定MISO MOSI RST SCK VCC   和GND  ,找出后用线和ISP下载器连起来装好驱动就可以用Arduino软件来BURN BOOTLOADER了,注意要选择下载器类型为USBASP ,芯片选MEGA328P 16M  5V。。。。。。。。,最后点击BURN BOOTLOADER等待几分钟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ISP下载器10针接口定义看下面图片,你的OSD为老版的,六针下载口定义看图片,我的为雷家的最新版MINIOS ...

太热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ISP下载器10针接口定义看下面图片,你的OSD为老版的,六针下载口定义看图片,我的为雷家的最新版MINIOS ...

这次买的免驱动的usbasp(也叫usbisp),竟然不能使用ardino烧录,只能用什么progisp软件来烧!~
找usbasp的卖家说超出售后范围
找progisp的商家,说买我个usbisp吧,我教你怎么烧328P的bootloader,但是他妈的usbis竟然卖100块钱!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次买的免驱动的usbasp(也叫usbisp),竟然不能使用ardino烧录,只能用什么progisp软件来烧!~
找usb ...

不是吧!!在某宝遇到JS啦,LZ再找找啊!!10多一个!

网友F:
你真的是遇到奸商了,你要问清楚usbisp下载器主控芯片是什么的,最好是M8的,或者M16也可以,免驱型的主控
应该不是M8或者M16的,就10多块钱一个,免驱的拿来下51单片机程序还差不多,拿来下328p怕是有点困难

网友:
我也有同样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是吧!!在某宝遇到JS啦,LZ再找找啊!!10多一个!

多谢!继续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真的是遇到奸商了,你要问清楚usbisp下载器主控芯片是什么的,最好是M8的,或者M16也可以,免驱型的主控
...

多谢!继续折腾,这次买M8或者M16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真的是遇到奸商了,你要问清楚usbisp下载器主控芯片是什么的,最好是M8的,或者M16也可以,免驱型的主控
...

话说找到m8,m16芯片的usbisp还真不容易,大部分人不愿意为这么便宜的东西回复你,或者只是代理不懂技术,直接搜索“m8 usbisp”关键词,又完全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F:
ISP下载器10针接口定义看下面图片,你的OSD为老版的,六针下载口定义看图片,我的为雷家的最新版MINIOS ...

很详细,赞一个。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话说找到m8,m16芯片的usbisp还真不容易,大部分人不愿意为这么便宜的东西回复你,或者只是代理不懂技术 ...

七八年前流行M8的下载器,现在找个M8很容易的,网上帮你找了一下 ,很多啊,这种类型的就是M8的了,见图片,平时还可以拿来玩玩其他的,用处很大啊

网友(2015-01-15):
这帖子把故事讲得比较全了,再翻出来炒一下冷饭。

网友:
准备将手中的OSD2.0升级为OSD2.4,看了这个帖子觉得水很深,不敢下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七八年前流行M8的下载器,现在找个M8很容易的,网上帮你找了一下 ,很多啊,这种类型的就是M8的了,见图 ...

你好,去年夏天就开始忙了,一直没时间折腾这个东西,只到近段时间才闲下来,发现你后来亲自发了一个淘宝链接,不甚感谢,但是这个链接已经不单卖了,说是兼容性有问题。

网友H(2015-05-27):
引用 楼主:
开控后,屏幕字幕消失的问题解决了,是OSD显示模式之间的切换问题~
真不好意思啊,给你一连串发了这么 ...

你好,我也发生过‘开控后,屏幕字幕消失的问题’,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 能详细告诉我吗,
你说的是(OSD显示模式之间的切换问题),我还是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好,我也发生过‘开控后,屏幕字幕消失的问题’,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 能详细告诉我吗,
你说的是(O ...

这个问题有一种说法是,要将OSD面板参数切换开关设为disable,如图

但我个人的经验是,2.4版本的OSD不稳定,我后来都用2.2版本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有一种说法是,要将OSD面板参数切换开关设为disable,如图

但我个人的经验是,2.4版本的OSD不 ...

哦 ,多谢了。

网友(2015-09-01):
我的1快miniOSD今早刷2.4的时候出问题了,bootloader通讯故障,来学习学习,晚上回去烧Bootloader!!

网友(2015-11-13):
开控后会自动触发,将其设为disable就可以了

这个在哪儿设置,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