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翼夹片为啥没有600的卖?

楼主(2014-06-29):
找了半天,只有600尾旋翼夹片,主旋翼夹片去哪里了?难道600是后妈生的?亚拓没给生产?

网友:
旋翼夹片是什么?

网友A:
应该是500跟600的主旋翼夹座内凹的深度不足,所以与主桨接触面积较多,因此不需使用垫片!如此用意吧!

因为该用品的功能叙述是说明如下:提供更大的旋翼夹与旋翼之间的接触面积,让旋翼转动更滑顺,同时可避免因旋翼表面刮伤,在飞行中所产生之不可预期的抖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500跟600的主旋翼夹座内凹的深度不足,所以与主桨接触面积较多,因此不需使用垫片!如此用意吧 ...

450都有!

网友B:
尾旋翼夹片有550-800共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旋翼夹片有550-800共用

这个我找到了,主旋翼才是关键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找到了,主旋翼才是关键呀!

有些桨有配的。

楼主:
意思是600的没生产过?

网友C:
600的没听过,我的600原厂大浆表面白漆已经没,能看到碳纤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600的没听过,我的600原厂大浆表面白漆已经没,能看到碳纤维了

网上找遍了,都没有,那估计是亚拓没出。

网友D:
这东西安装起来太麻烦,一次插3个洞,洞又那么紧,每次都插不准。 用橡胶垫片效果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东西安装起来太麻烦,一次插3个洞,洞又那么紧,每次都插不准。 用橡胶垫片效果比较好。

这你就有所不知了,追求的就是紧致。准不准看水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500跟600的主旋翼夹座内凹的深度不足,所以与主桨接触面积较多,因此不需使用垫片!如此用意吧 ...

您好!
感謝您對亞拓產品的愛用
主要原因是500、550、600的主旋翼夾座與主槳的接觸面積已經足夠,所以不需要使用主旋翼夾片。

网友:
您好!
感謝您對亞拓的支持,
主要的原因是500、550、600主旋翼夾座鎖附主旋翼的面積已經足夠,不需要另外加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