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直接收电老鸟们建议下用2s好呢还是6v镍氢好呢?

楼主(2014-06-29):
油直接收电老鸟们用2s好呢还是6v镍氢好呢?

网友A:
当然是2S好了电力维持要好的多重量轻好固定    镍氢很快就没电了而且重量也重不好固定

网友:
建议2S,一个正常起落下来看看舵机发热情况,假如比较热就加多一个6V的稳压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2S好了电力维持要好的多重量轻好固定    镍氢很快就没电了而且重量也重不好固定

接收电都是6v,锁尾数字舵机4.8V没事吧?我看都是2s很少有人用镍氢,锂电2200够用吧?

楼主:
2S接收电用多少c的

网友:
2S电压会不会有点高,长时间用对舵机有没有影响

网友:
2S,然后降压!

网友:
用亚拓RCE-B6T二合一既简单又好用记得就是把供电开关改掉那个开关设计的有点问题功能还是很好用

网友:
我就在用镍氢,4只串

网友:
镍氢的要皮实些,锂电太娇气了

网友:
我用的也是2S的40000毫安。

网友:
我用2S,连黑鹰这种小油机也改2S了,轻的多

网友:
高压设备配2S,不用BEC.

网友:
多少毫安的电池

网友:
镍氢电池很皮实耐用.可以在机壳上装冲电插口.里电池冲电就要接平衡排插.冲电时要把机壳拆下才能冲电

网友:
用亚拓RCE-B6T二合一把开关焊死

网友:
2s铁锂无需降压 4000mah 一天一桶油无压力

网友:
果断2S,放电能力强太多

网友:
应该是 2S  多数人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