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4sg与7008无法对频?望大神解答 跪谢

楼主(2014-06-29):
情况:7008有一段时间没用,忘记了当初选择的是哪个模式,通电后先进行了模式选择(控关闭),重新接电后(控打开)发现接收机红灯长亮,断电后开控选择system中的link,再给机器重新上电(接收机连接飞控通电),但接收机始终是红灯长亮,无绿灯显示,急求大神解答
附上操作顺序视频:先改模式 后对频  过程如有问题 望高手解答 感激不尽

检测完后应该是接收机坏了 感谢各位 封贴

网友:
重新对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54087  自己到這裡看看.

可是重新对好几次了,一直都是红灯

网友:
二楼正解

楼主:
重新对好几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54087  自己到這裡看看.

切换模式和对频的视频上传了,麻烦帮忙看下

网友B:
先打开遥控,在对频,看油门微调是不是在最下面,对频好像不关模式的事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打开遥控,在对频,看油门微调是不是在最下面,对频好像不关模式的事情吧。

油门微调要在最下?默认是中位啊

网友C:
要选linkage Menu 下选SYSTEM 选FASSTEST-14CH SINGLE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选linkage Menu 下选SYSTEM 选FASSTEST-14CH SINGLE

没错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切换模式和对频的视频上传了,麻烦帮忙看下

樓主:接收機看到你應該是選模式D. 14SG就看不清楚,我在文上有講對頻的步驟,你細心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