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原装电池又现莫名Bug!电量报警设置存不住

楼主(2014-06-29):
很多小字,请用超清模式并全屏观看!
视频如上,设置二级报警为12%,重启机器以后立刻就变回来了。
不知道是不是探针接触不良导致和电池之间通讯有障碍啊?

已经不敢飞了…

网友A:
输入后敲个回车键保存试试看。

网友B:
应该是软件问题或调参管理后台出问题也是有可能的。
尝试软件卸载,并且删除安装目录,另外重置配置看看。。

网友:
我觉得最关键的还是自己对飞机飞了多长时间心中要有数,这比设警报靠谱

网友C:
要开控设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后敲个回车键保存试试看。

请仔细看,我不仅保存了,还重新打开了一次调参证实确实保存进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软件问题或调参管理后台出问题也是有可能的。
尝试软件卸载,并且删除安装目录,另外重置配置看看。 ...

换一台电脑也这样,虚拟机里面运行也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开控设置吧?

开控也一样…站长大人…

楼主:
没人遇到同样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