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k pmu替换naza pmu的

楼主(2014-06-29):
手里有套nazav1,想装osd却没有naza用的pmu,朋友手里有一个给了我,我给拆开看看,不知道有naza pmu的朋友能不能拆个看看是不是一样的。搜了论坛看到的答复都是说不能用,却有点不甘心。于是把naza的gps接wk的pmu,再接飞控,gps是可以正常工作的,因为没有miniosd,也不确定是否能继续工作。

网友:
还是那句话,如果不怕炸,那都不是事!

网友:
你只要看一下调参软件里的电压读数是否正常就行。如果电压读数正常,那就没问题。CAN-BUS口通用的。

网友:
你是要看看哪吒的PMU模块么?明天我去试试!

网友:
估计应该是通用的 一个电源模块  采集电压  经过处理把电压信号送到can bus ,我打开看过can bus hub里面是几个接口直接并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