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通发射器问题

楼主(2014-06-29):
我的柏通发射器 买来,还没上天在测试 2米就雪花了。。什么情况。。。有高手吗 频道这些 都有检查了

网友A:
天线、干扰

网友B:
和遥控器干扰,换频道

楼主:
我已寄回店家那里测试了,换朋友的就不会 频率通道都一样,一换上我的,直接报废

网友C:
先判断是发射还是接收机的问题,正规的产品都是可以互换的;再检查是发射端或接收端的天线是否有问题。当然后者需要一定的无线电水平,因为一般人没有微波通过式功率计。

网友D:
联系商家,确保你的频道是否对上。然后在判断图传质量

楼主:
我发给卖家了,卖家收到后直接发了个新的回来了,好感动

网友E:
你是不是没装天线就通电了。

网友E:
发射机不装天线 直接上电 20秒内 必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发射机不装天线 直接上电 20秒内 必烧
肯定有装的。因为朋友在帮我弄,他是老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