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这,是什么原因啊?真心解决不了。

楼主:
查看数: 1510 | 评论数: 23 | 收藏 1
关灯 | 提示:支持键盘翻页<-左 右->
    组图打开中,请稍候......
发布时间: 2014-6-29 23:44

正文摘要:

两支桨转到尾管这里,高度不一样啊,相差快接近0,5cm了。换桨,奖夹,横轴,都无用。 来自安卓客户端

引用 网友A:
怎么还在纠结这个问题 飞起来没问题就不是问题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一样的,启动是左右摆,有双桨,双桨搞定了,但左右摆搞不懂。

主轴轴承坏了!!

引用 网友C:
估计飞不了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知道是高低,两个浆测出来不一样!

是不一样的,启动是左右摆,有双桨,双桨搞定了,但左右摆搞不懂。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螺距的问题,是桨高低的问题

知道是高低,两个浆测出来不一样!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飞机能绝对垂直吗?
要用螺距尺测的!测之前必须飞机水平垂直要保证!
螺距尺校正清零!

不是螺距的问题,是桨高低的问题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少是桨的问题,还有你桨夹确定都上紧了吗?很少这样去量,一般我只要螺距一致就OK。

试飞了,启动的时候左右摆。
引用 网友E:
必须接电脑,只要两边螺距一致,直接起飞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飞机能绝对垂直吗?
要用螺距尺测的!测之前必须飞机水平垂直要保证!
螺距尺校正清零!
K8 在修正状态,要连接电脑!电脑锁住舵机中心点,才能保证螺距是0度!

引用 网友F:
新的都这样哦
引用 网友D:
多少是桨的问题,还有你桨夹确定都上紧了吗?很少这样去量,一般我只要螺距一致就OK。
引用 网友G:
不要纠结
引用 网友H:

会不会主轴歪了,或者换一副大浆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大桨夹连杆长度都一样吗?

长度不一样只是螺距不一样吧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检查检查 桨夹轴承  横轴胶圈

奖夹轴承换新,o圈没问题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起来看有没双浆!有了调一根拉杆就好了。这情况不用计较!

好的谢谢,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主轴或者中联换了试试!

主轴没问题,中联没备用的啊,新的没炸过

引用 网友I:
大桨夹连杆长度都一样吗?
引用 网友J:
检查检查 桨夹轴承  横轴胶圈

楼主(2014-07-01):
引用 网友B:
知道是高低,两个浆测出来不一样!

是不一样的,启动是左右摆,有双桨,双桨搞定了,但左右摆搞不懂。

网友C:
估计飞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一样的,启动是左右摆,有双桨,双桨搞定了,但左右摆搞不懂。

主轴轴承坏了!!

网友A:
怎么还在纠结这个问题 飞起来没问题就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