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y401陀螺仪插上电后就常亮红灯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4-06-29):
亚拓450的机,futaba6的控,操纵杆控制尾舵无反应。哪位大师能详细点告诉我。

楼主:
看来没一个人知道吗

网友A:
401一代名陀,打开看一下是否有螺母,是否放在DS上(数码舵机),延迟0,接收和舵机接口对否?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1一代名陀,打开看一下是否有螺母,是否放在DS上(数码舵机),延迟0,接收和舵机接口对否?

朋友能加QQ指点一下吗281050281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1一代名陀,打开看一下是否有螺母,是否放在DS上(数码舵机),延迟0,接收和舵机接口对否?

哥们你还在吗1,从什么地方打开看有螺母
2、我是s9650的舵,DS打到ON,
3、你说的延迟0从哪里看
4、接收机没有接错。

网友:
曾经有山寨401里面装一个螺母配重,你的要不是山寨就不用管它。延迟delay,另一个是限位limit,使滑块不会顶到波箱。接口正确,上电自检后转动机身和打方向看尾推运动是否正确,正确就可以飞了。

楼主:
上电自检后转动机身和打方向看尾推都不会动,只有不接陀螺仪,尾舵直接接到一通道才会动。

楼主:
接到陀螺仪就不动了,而且在手拿飞机摇晃飞机,但是尾浆还是不会摆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