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最诡异的问题,可能你听都没听过

楼主(2014-06-30):
原厂尾波箱,冰人双推,装上的时候 很顺滑 然后 就一个起落 一个起落 尾控制连杆拿掉后 用手推双推,然后就无比卡 用砂纸打一遍尾轴,调整到很顺滑后 再来一个起落 又变得超卡。。。有大神知道这是什么问题吗 我都快疯了
先行跪谢!

网友A:
千万不能用砂纸打磨尾轴,铜套本身就有自己润滑的特点,可以经常加点润滑油磨合磨合会好一些的。打磨过的尾轴最好换掉,因为你不可能还原原来的光滑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千万不能用砂纸打磨尾轴,铜套本身就有自己润滑的特点,可以经常加点润滑油磨合磨合会好一些的。打磨过的尾 ...

打过的比原来更光滑好吧。。。尾轴上是绝对不可以加油的。。。。多潜水吧

网友B:
我也不建议磨尾轴,因为原光泽度够锁
,而且转着打磨容易出现尾轴微观上不一样粗细
如果一定要磨尾轴,转着磨要用目数大的砂纸蘸水匀速过一遍,因为转着尾轴磨,微观上还是一圈一圈的凹口,目数低是吃铜套的,再有建议不光看尾轴,看看是不是铜套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打过的比原来更光滑好吧。。。尾轴上是绝对不可以加油的。。。。多潜水吧

可能不圆了!另外不加油何以顺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不建议磨尾轴,因为原光泽度够锁
,而且转着打磨容易出现尾轴微观上不一样粗细
如果一定要磨尾轴,转 ...

大桨转着,磨尾轴怎么会不圆呢,另外。铜套是新的。。冰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不圆了!另外不加油何以顺滑?

真的,铜可以自润滑 不能加油 油粘了灰更没法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不圆了!另外不加油何以顺滑?

另外。。不磨的话,零件加工的时候怎么加工出来的呢,所以只要转着磨,就还是很圆的

网友:
把铜套清理干净看看,打点油多推几回,再把油擦干。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铜可以自润滑 不能加油 油粘了灰更没法弄

可以用干性润滑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桨转着,磨尾轴怎么会不圆呢,另外。铜套是新的。。冰人的

不会出现不圆,只会出现阶梯和锥度
魔界第一定律:新的不一定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出现不圆,只会出现阶梯和锥度
魔界第一定律:新的不一定是好的

好吧,,谢谢了

网友:
换换换,换到滑

网友:
我是加油的,决定顺滑,记得定期清理就行

网友D:
越打磨越涩,轴比轴套细,你说能滑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过的比原来更光滑好吧。。。尾轴上是绝对不可以加油的。。。。多潜水吧

可以加油,但要及时清理,起飞时选草地,不要选干燥的泥地。我的尾轴卡了,通常滴2点机油解决,一般飞4个起落后用棉签擦干净,再加油飞,如此循环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越打磨越涩,轴比轴套细,你说能滑吗?

这样不是更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可能滑的,尾轴是不能打磨的,发涩的话用酒精把尾轴和轴套清洗一下

为什么。。不理解

网友:
用2000号的砂纸可以打磨,但打磨后记得用铅笔上点铅粉到轴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轴越细,轴套就会在尾轴上倾斜,容易出现尾推上只有两点与尾轴接触,后果你自己想吧,既然你都磨了可以推推 ...

2000目的砂纸,只是更光滑了 然后。。基本还是不会晃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不是更滑吗。。。

轴磨细了,轴在轴套里已经不是平行移动了,轴套两端截面内侧角在削轴~

网友:
加油后是饮鸩止渴,灰尘沾上了会儿很涩的。

网友:
砂子打后尾轴光洁度就完了,不顺滑肯可能是双推有点变形。

网友:
安装问题 冰人尾巴我也有 顺滑无比

网友F:
很多人总喜欢升级这升级那,但是很多人不知道,亚拓原厂单推其实比很多山寨的双推既耐用又顺滑。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过的比原来更光滑好吧。。。尾轴上是绝对不可以加油的。。。。多潜水吧

毛,X3说明书摆明了要加油润滑。而且我一直加油的包括我的450.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很多人总喜欢升级这升级那,但是很多人不知道,亚拓原厂单推其实比很多山寨的双推既耐用又顺滑。

严重同意啊。就是最老的那款SE的尾巴已经棒,根本不要调试。

网友:
LZ试试用铅笔涂在铜套里面和尾轴上。不伤尾轴和铜套,比单纯的打磨和加油都要实用多了。铅笔心也是很好的润滑剂,不粘灰尘顺滑无比。H越高越不容易涂上但是越顺滑B高的铅笔容易涂顺滑度不如H的好。

网友:
尾轴上,主轴上,从来都需要涂含钼润滑油,特别是3C机。。。
只是现在大部分人都飞3D了,天天炸鸡,就没有这么一说了

网友:
尾轴上除了干性润滑剂别的别加。。还有你看看振动大不大

网友:
标题够吸引人的啊

网友:
我也有过这样的问题,后来换了套和轴,主要原因是我那个滑套好像不是铜的,弄几次以后觉得那轴都不是圆柱体了。

网友:
很可能是 L摇臂的问题  你看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