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高压舵机的问题

楼主(2014-06-30):
天7接收机不支持高压舵机可是想用KTS315怎么办

网友A:
只能换接收,要不就连控和接收一起换,futaba T10J 标配R3008SG接收,工作电压8.4v,还有电压监控回传声音或振动提示功能~

网友:
你可以不用高压呗,用6V一样的飞吧。

网友B:
舵机单独供电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舵机单独供电就可以了

换电调行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电调行么

高压舵机是为了用2s锂电供电而设计的,需要单独的7.4v锂电池单独供电

网友:
用6V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