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老鸟!

楼主(2014-06-30):
本人想入手6轴飞行器,但是只知道要:机架、飞控、电机、电调、遥控器。!但是不知道还需要什么、想高手老鸟来帮帮我【详细】列出6轴的所需的配件。谢谢了!

网友:
看你愿意投入多少钱

网友:
想弄个多大的鸡鸡?

网友A:
需要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钱。

网友B:
六轴好,用什么飞控是关键。

网友:
新手一上来就六轴 厉害啊。。

网友C:
不要太盲目了,一看就知道以前没有自己组装过多轴的,配件只是其中一方面,组装及调试都是很讲究的,要想简单就直接下手s800吧,要不就在多学习学习,免得打击了你的积极性!祝成功!

楼主:
电池要大啊,要不然飞个7,8分钟没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六轴好,用什么飞控是关键。

对啊现在就是不知道用什么飞控,有介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钱。

表示严重支持这种说法!

网友D:
新手用  V2  就好了  钱多久入悟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要太盲目了,一看就知道以前没有自己组装过多轴的,配件只是其中一方面,组装及调试都是很讲究的,要想简 ...

诚恳接受,好好看看向论坛装过多轴的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新手用  V2  就好了  钱多久入悟空

对,V2就挺好用

网友:
先从小的玩起吧

楼主:
飞控我还想用APM呢,但是不知道用哪个2.6还是min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