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油船是不是排量越大越快

楼主(2014-06-30):
汽油船是不是排量越大越快      1米4的船26CC发动机,感觉太慢了,33CC还是43CC的好呢?大家给个意见吧?

网友:
排量和速度没直接关系

网友:
上涡轴快,再嫌慢就得氢氧火箭了

网友A:
汽油船本身速度就不会很快!!

网友:
電機比汽油機快好多!

网友:
看 转速的

网友B:
同一条件下是可以这样理解

网友C:
可以试试加大螺旋桨。但不能太大。

网友:
不知道LZ所谓的慢是多少时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一条件下是可以这样理解

我也是这样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试试加大螺旋桨。但不能太大。

什么排量匹配什么螺旋桨呢?

网友:
可以惜当加大小小

网友:
是小了点,但还得看转数

网友:
上个视频给大大们对比一下慢成什么程度

网友:
1米4 挺长的,要是一个螺旋桨肯定慢,真船有些都用两个 发动机

网友:
同一只船,如果保证 螺旋桨 跟水充分接触    吃水浅一些应该会  比深的快

网友:
同一只船看,吃水深的,肯定载重比 吃水浅的重了,吃水深,水对船有阻力也变大,当然模型也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
那个吃水的幅度,那里是最好的自己 摸索下吧   。

网友:
要提速的话,如果改成双 螺旋桨的话,虽然难道高,但对提速应该是立竿见影的。

网友:
如大家说的,改电动的 也是一个办法, 改电动的话,随便2个或者3个甚至4个螺旋桨都不是问题。

网友:
船这么大,坐人都基本 没问题了,改电动的话,如果兼顾续航时间, 电池的费用估计 也占到一半费用  左右。

网友:
如果改电动的话,电池的重量对船的影响应该不大吧,这么大的船,总不可能下水玩10分钟又要上岸 换电池吧。

网友:
话说油动的好处还是 挺多的,没有 等待 动力电池 充电的烦恼,也不用怕电池怀孕。

网友D:
  哈哈 没错哈!26-30CC太慢 我最近入整船还是组装。。你说O V 双体那个好?  我以后换FID 80CC改水冷。 双体双发最牛B 中间放不下哎。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 没错哈!26-30CC太慢 我最近入整船还是组装。。你说O V 双体那个好?  我以后换FID 80CC改水冷。 双 ...

80cc更慢

网友E(2014-08-12):
引用 网友D:
哈哈 没错哈!26-30CC太慢 我最近入整船还是组装。。你说O V 双体那个好?  我以后换FID 80CC改水冷。 双 ...

80 cc比26慢,,转速上不去

网友:
通常来说排量越大极限转速会越低,扭力会大配大桨会更快,但因为发动机大了重就要大的壳,整条船就会重,所以同等设计条件下的发动机大排量其实不会比小排量快很多,略微提升是有的,但是船大会稳很多

网友:
速度和金钱或时间成正比,有钱就换CMB35CC吧,有时间就研究改机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哈哈 没错哈!26-30CC太慢 我最近入整船还是组装。。你说O V 双体那个好?  我以后换FID 80CC改水冷。 双 ...

直接换800CC,快不快都没什么了

网友:
  扯  FID 80CC  你看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80 cc比26慢,,转速上不去

。。。我觉得不慢  还没上市!上市了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F:
直接换800CC,快不快都没什么了

.........................

网友:
理论上是,但还要看发动机的实际效率,船型,桨等等的配搭。

楼主(2014-10-10):
我打算换个43CC的发动机,一个发动机拖3个桨,速度应该很快吧?

网友:
1,看看发动机安装位置有没有问题 2,先选择适合发动机的螺旋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打算换个43CC的发动机,一个发动机拖3个桨,速度应该很快吧?

你船长度是多少 不是发动机的事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汽油船本身速度就不会很快!!

请教一下,不会很快是多少快?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请教一下,不会很快是多少快?

哇。上次在小河边,看到人家汽油船跑40公里,吓死我了,小心肝一扑通,一扑通的。这么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哇。上次在小河边,看到人家汽油船跑40公里,吓死我了,小心肝一扑通,一扑通的。这么快啊!!

网友I:
能量守恒,看你如何有效地把发动机的功率转换成螺旋桨的推力。26CC也有模友能将船推到80公里的时速。

网友J(2014-11-15):
转速越高越快,螺旋桨也要配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