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拉电容自由飞。按丹顶鹤老师的帖子制作!

楼主(2014-06-30):
按丹顶鹤老师的电容自由飞制作教程做了2架小飞机,真的很好飞啊!充电盒用3节5号电池盒加小接头改装,飞机材料是自己切割的泡沫板,机身和电机座用的酸奶吸管,大小刚刚好,6mm空心杯,45mm桨,5F电容,全重分别为9.5g和8.3g。轻的那一架是根据前面改进的,第三架争取再减1、2克。真的很好玩!家旁边的停车场有点小,飞机好几次都落在树上,都是用棒子捅下来的。

网友A:
很有趣,如果能交给孩子们来制作,他们一定很感兴趣!

网友B:
总感觉腰推效率低于前拉

网友C:
几伏充电?有效动力时间是多少?

网友D:
实验过能坚持3秒,就不错了,根本没有力推动

网友:
不错  这种小东西制作简单,原理清晰,非常适合航模推广。

网友E:
电容是市面上的普通电容吗?几伏的,充一次电需要多长时间,放电持续多久?求详细参数和资料,也想给孩子做个玩!谢谢 64540056@qq.com

网友:
用的是 F级的 超级电容器

网友:
厉害 这么简易都能飞

网友:
楼主 教程哪里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实验过能坚持3秒,就不错了,根本没有力推动

你看看是多少秒?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几伏充电?有效动力时间是多少?

3节5号电池,4.5V充电。有效时间就看充电时间长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容是市面上的普通电容吗?几伏的,充一次电需要多长时间,放电持续多久?求详细参数和资料,也想给孩子做 ...

2.7V 5F或3.3F电容,电容容量越大放电时间越长我买了三种容量的10F、5F 、3.3F 正在试验。以前用过2.5V3.3F的,感觉出力不够,不知是否是电容质量问题。试飞时充电10秒足够,我一般心里默数5下,放电持续时间很长很长,但有效出力时间大概在20秒以上(没实际测过拉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总感觉腰推效率低于前拉

这个问题我也有想过,找个合适的机型对比着试试,反正材料足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有趣,如果能交给孩子们来制作,他们一定很感兴趣!

没错!让他们远离手机和电脑游戏。

网友F:
很好电机是水平轴线,还是有角度多大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好电机是水平轴线,还是有角度多大角度

是有个下推的安装角度,我是估摸着裁的。回头量量再告诉你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我也有想过,找个合适的机型对比着试试,反正材料足够

腰推和前拉,主要是流过机翼的气流有点差别,前拉时流过机翼的流速要比腰推的大一些,而机翼的升力是由流过机翼气流的流速决定的,所以,理论上讲,前拉的机翼升力会比腰推的大一些

网友:
不错,有创意,楼主可否给个联系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腰推和前拉,主要是流过机翼的气流有点差别,前拉时流过机翼的流速要比腰推的大一些,而机翼的升力是由流 ...

受教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腰推和前拉,主要是流过机翼的气流有点差别,前拉时流过机翼的流速要比腰推的大一些,而机翼的升力是由流 ...

完全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