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dji的粉丝请教一个关于lb图传的技术问题

楼主(2014-06-30):
入手lb很长时间了用了几次今天想好好研究研究就上官网看起说明书来了

这张图是从官网说明上截取的
我想请教的就是~

通过usb或者苹果接口给安卓系统或者ios系统提供数据要比通过hdmi还原的图像延迟低
这么理解对不对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楼主: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小精灵配套的控就是2.4或者5.8dji自己出的控上有没有教练接口
“如来”什么时候出啊
要是1年内没有计划我就先自己改了
ipad或者案桌平板改一体控用

建议dji要出“如来”不如也考虑直接ios系统或者安卓系统还能当个ipad或者安卓平板用别光是个视频显示器了
最好能把lb地面端也做进去

楼主:
这样不用连线了最好
不过我也没想明白怎么才算最好
因为实际在我拍摄过程中有时候飞控手和云台手不在一起这个问题要考虑进去
有没有可能拆分 飞控手遥控器和云台手遥控器的连线问题
仔细想想实现起来可能很麻烦
但是实际使用中倒不是不能回避就是说可以2个人尽量在一起问题是各种连线很麻烦
外场拍摄少一根线这活儿干不了出门的时候还老得考虑带备份这个让我很郁闷

楼主:
而且总觉得就一个3.5寸头那边是教练接口很“心虚”

楼主:
哦 对了还有
关于分屏的问题
貌似地面端画面输出要么采用usb走数据那么hdmi就没有输出用hdmi usb就没有输出
dji敢不敢大气点 我要分屏显示好几个监视器 要么我自己环接或者分屏要么就多买几个地面端
8000一套
你们这是要让我想几个屏显示就买几个地面端的意思么
咱敢不敢大气点让usb和hdmi能同时输出信号或者多几路输出接口
谢谢啊!!!

网友:
大疆的产品永远是。。。用户准备好了银子,大疆还没准备好固件。

楼主提到的问题大概、差不多、仿佛、或许、应该、可以、保不齐在Lightbridge V2可以达成。

网友:
知足吧。。。问题会一个一个解决的!!别急

网友:
连接移动设备的延时要稍短些。您的建议我们会向产品部门反映,感谢您对DJI的热心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