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画的飞机,成功率能有多大呢

楼主(2014-06-30):
这两天画了个飞机,还没画完。Clark Y翼型,翼展8.2米,弦长1.1米。

副翼和襟翼

不知道自己设计的飞机能飞的概率有多大,高手给点意见。

网友:
新手,看看就走。这是载人的?

网友:
就这个结构的话 上不了天  别拿自己生命开玩笑

网友A:
翼肋太密了。我常用肋距是500MM。
主梁管结构需加矩形防扭梁。
副翼支架会让你不能蒙皮,
翼面积太小,
机腹离地太低,
必须加撑杆,
这种主翼结构。对主翼梁用料要求高,如果要尽量细,薄的话,6061-T6都不是那么美丽。
前起落架结构不完善,目前还差很多东西
副翼如果不蒙硬皮,同样需要防扭结构
如果要做载人机,不要混在模型论坛,去民间论坛吧。国内前辈级人物都在那,而且那里干净。

网友:
是无人机还是有人机,哈哈。

网友:
感觉翼肋多了

网友:
准备用啥动力,这样的尺寸,先

网友:
哈哈 感觉机身好简单啊

楼主:
额,没想到这么多人关心,七楼大哥提的建议很好,好多东西还没加呢。这个只是随手一画,会不会做还另说呢。

网友:
大飞机,会画图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翼肋太密了。我常用肋距是500MM。
主梁管结构需加矩形防扭梁。
副翼支架会让你不能蒙皮,

同意,载人的论坛在cnfunfly

网友:
1.翼肋太密
2.起落架太低,太苗条,太靠后
3.垂尾需要斜撑杆,不然会倒
4.这样的机翼肯定要断,如果用管子做翼梁,需要前后两根斜拉杆
5.翼尖诱导阻力太大,形状需要做成圆弧或者加翼尖小翼。

网友:
shisongbo 鍙戣〃浜

网友(2014-08-05):
大大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