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款狗3+无刷云台

楼主(2014-06-30):
用了470元的
云台
觉得有果冻,请各位推荐一款好的狗台。

网友A:
大疆h3-3d 精灵2+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果冻是什么呀

网友D:
蜻蜓1号三轴云台

网友E:
我也在想办法做减震 怎么弄比较好呢

网友F:
蜻蜓一号跟H3-3D的差距有多大?
用过的谈体会。

网友G:
蜻蜓1号还在路上…3d表示没用过…继续关注…

网友H(2014-08-07):
最近也在纠结同样的问题

网友I:
我也想知道呀,天呀,新飞机回来一个月了,我还在纠结中

网友J:
我也纠结,看不懂选什么云台搭配了,只能先观察,之后再考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