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跳楼、惨炸

楼主(2014-06-30):
      做U型航线,上升过程中突然就断了动力啊、本以为是电机或电调烧了,掉下来一检查原来是电机轴和齿轮脱转!惨炸啊!看着它从三是米高空往下跳,根本停不下来,高度低,转速降的太快,根本来不及自旋降落,当时心都凉了!

    不知道从技术角度如果把电机轴做成D形的是否可行,至少不会出现这种顶丝松了就脱转的现象!

网友:
貌似腰折了! 我600N也是,倒飞好好的突然失去动力掉在地上,飞机直接报费!

网友:
表示慰问。电机齿没锁紧炸鸡俺也遇到过,非常郁闷。

网友:
这一下损失惨重啊

网友:
悲剧啊,我以前也发生过一次,好在熄火降落成功了,表示慰问啊

网友:
电机轴顶丝处D型必须的,只要锉一点点就安全可靠许多。

网友:
厉害,损失惨重

网友:
看楼主惨炸,帮顶慰问了

网友:
看到楼主的贴,赶紧给自己的顶丝上点胶。。。

网友:
教训,同情楼主

网友:
我都是整个进入齿轮的轴部分都涂胶,这样踏实多了

网友:
我目睹过我师父600E 做自旋翻的时候突然失去动力,然后亲吻大地,现场惨不忍睹。。。

网友:
对楼主深表同情啊,警示我要检查了

网友:
长姿势了。。。

网友:
表示慰问

网友:
炸鸡,昨天我还炸鸡了呢!高空直接落地

网友:
这还能用么?

网友:
教训,没搞到人算是万幸,飞前检查很重要。

网友:
看你们摔机的心里都有压力了!很久不飞了!

网友:
慰问一下!

网友:
彻底报废了吗

网友:
应该还好,比倒坠好多了。

网友:
表示可惜。。。

网友:
安慰楼主,又可以玩新机了

网友A:
必须D型啊,我自己用砂轮打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D型啊,我自己用砂轮打磨的

我的意思是轴是D型的,齿轮的孔也是D型,这样即使不用顶丝也不会脱转

网友:
同炸600,发来慰问电!

网友:
表示慰问 第二个600了 今天

网友:
啥电机啊。我的800MX上人D形的槽啊。

网友:
新手就600啊?有钱

网友:
表示慰问,深表同情

网友:
惨 又一个炸600的

网友:
顶丝送了,没打胶么?这里可是重点部位啊。慎重慎重,幸好只是炸鸡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轴是D型的,齿轮的孔也是D型,这样即使不用顶丝也不会脱转

D形孔很难加工,大工件还好,电机齿这种小东西是极难加工的。

网友:
同情中啊

网友B:
这个不是最惨的,表示同情

网友C:
慰问,不是技术问题就好

网友D:
没打螺丝胶?

网友E:
安全第一 任何时候都是

网友F:
飞大机一定要练熄火降落,只要斜盘舵机还在工作,救机的成功率还是很高的

网友G:
这些顶丝罗丝必须上胶用力拎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