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P测试 失控返航炸机,求原因

楼主(2014-06-30):
飞控 x6p
遥控 10chp  已设置  F/S  失控油门50%  第5 第6通道打到返航降落
测试降落位置与起飞位置在20米内,按照说明 直接下降而不是拉高20米再降

这样的测试之前已经做过3次了,因为没有拍下来 得不到客服的重视。
前3次都是侧翻桨打到地最后停止,没想到这次这么严重

这次炸机桨伤了,gps支架断了,电池残了,飞控也出了问题,现在手机只要连接wifi 打开软件 就开始震动(电池是 6s 23.5v),无法停止,1-4通道数据乱跳,时常无响应,油门收到低也不停。多次校准都没用

网友:
只要不炸到人  别都可以再来

网友:
失控油门50%?按理失控後由飞控全权操作,应该失控返航时机子左20米高以上,飞控就不用再上升20米便返航,看说明书吧,飞控给你炸掉了 没反响 乱跳

网友:
这个不是有最后一分钟的数据吗

网友:
当时的心情啊

网友:
那估计IMU摔坏了,楼主你的返航高度太低了,不是飞控没平衡是,是被绊倒了

网友:
返航高度太低了·~~ 真是绊倒的。

网友A:
没用过X6P,但是根据逻辑,如果飞控检测当前位置距起飞点20m内,那就直接转为自动着陆,否则就爬升至20m,返回至起飞点上空,然后转为自动着陆,这是预设的失控返航逻辑。但是根据视频中现象,应该是飞控逻辑判断错误,既没有爬升,又想回到起飞点上空,那么在往起飞点上空飞的过程中,高度控制上必然略有掉高,蹭到地面多数要翻,你要是在5m左右关控,很有可能的现象就是飞机保持大约5m高度(过程中会有轻微掉高),返回至起飞点上空,然后降落。
这种功能性试验最好换个简单点的机子,出问题了损失小。

网友:
呵呵 怎么说呢 我是暂时不敢去试失控返航 等哪天心情不好再试吧

网友B:
前三次 看不到视频不知道,但是已知的是 零度飞控 gps模式下 落地 风险很大.所以自动模式降落,风险一样大,侧翻是最常见的gps降落现象,但是这个视频 楼主,你这明显是绊倒的节奏,这么低 关控 ,是觉得低了炸机损失低么?哈哈

网友:
楼主节哀,修好了又是好汉

网友:
心痛啊 按着胸口接着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三次 看不到视频不知道,但是已知的是 零度飞控 gps模式下 落地 风险很大.所以自动模式降落,风险一样大,侧 ...

谢谢各位的指点,  毕竟是这测试  我知道肯定要炸机器 所以真的不敢飞太高....
专门找到学校塑胶场地 ,就是为了炸机器少点损失
之前也有做过20米以外的 返航模式  当时油门只是设置了38% 也是1米高这样测试
机器先落地 摇晃几下  然后才拉到20米返航最后正常的降落。
个人感觉  不是飞控不能正常降落,自动降落的功能试过 是正常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  毕竟是这测试  我知道肯定要炸机器 所以真的不敢飞太高....

用零度飞控 尽量不要用gps模式 落地,其他的还是挺可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零度飞控 尽量不要用gps模式 落地,其他的还是挺可靠的

之前也有做过20米以外的 返航模式  当时油门只是设置了38% 也是1米高这样测试
机器先落地 摇晃几下  然后才拉到20米返航最后正常的降落。非常奇怪
个人感觉  不是飞控不能正常降落,手机自动降落的功能试过 是正常的

我知道一个飞控 不可能十全十美
但是这个确实太坑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X6P,但是根据逻辑,如果飞控检测当前位置距起飞点20m内,那就直接转为自动着陆,否则就爬升至20m, ...

楼上去说的对,离起飞点远于20米左右才会直接上升到20米高然后返航,在近距离则直接返航降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X6P,但是根据逻辑,如果飞控检测当前位置距起飞点20m内,那就直接转为自动着陆,否则就爬升至20m, ...

之前也有做过20米以外的 返航模式  当时油门只是设置了38% 也是1米高这样测试
机器先落地 摇晃几下  然后才拉到20米返航最后正常的降落。非常奇怪
个人感觉  不是飞控不能正常降落,手机自动降落的功能试过 是正常的

我知道一个飞控 不可能十全十美
但是这个确实太坑爹了

这次炸鸡还把脚架炸裂了,锯短了2cm....再炸就要换了

网友:
你好,根据数据分析,1号电机有停转

网友:
表示同情楼主的遭遇

网友C:
明显来黑零度的, 气压计高度会漂移,那么低的高速 高度会有误差 返航过程中蹭地导致,换个a2试试 一样会翻,

网友:
距离小于20米 不升高度直接返航 是合理的。园地降落才是不合理,如果在湖面 岂不是自动落水么,一般起飞的地方都是比较适合起降的场地。 那么低的高度如果想迫降,油门拉下来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也有做过20米以外的 返航模式  当时油门只是设置了38% 也是1米高这样测试
机器先落地 摇晃几下   ...

我再看了遍你的视频,失控保护动作应该是关控后5s再触发,这样你说的原来测试过20m以外的,应该是你关控后,飞控还没进入失控保护动作,但接收机给飞控的油门量是你设定的失控保护油门量38%,对应的命令就是下降,那么它就往下降,5s后进入失控保护动作,于是再爬升到20m返航降落。因此如果油门失控保护设置为50%,它应该是保持悬停5s后,再爬升到20m高度,然后返航降落;你要是把油门失控设置成60%,它应该会在你关控后向上爬升,5s后再进入失控保护动作。这个是我根据你说的现象推测的。具体你研究下X6P的用户手册,看它在20m这个临界距离和是否爬升至20m返航这两方面的具体说明是什么,它把20m范围设定为不同返航策略的区分,一是飞控认为这个范围操控手能看到飞机,不需要返回到起飞点上空,直接降落即可,有紧急情况操控手可以主动接管(他的失控返航调用的应该是一键返航的功能),二是距离太短航线计算可能误差会变,另外,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有返航动作,返航高度必须大于10m,尽量保证不蹭到下面的障碍物,这个不知道X6P里面有没有限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明显来黑零度的, 气压计高度会漂移,那么低的高速 高度会有误差 返航过程中蹭地导致,换个a2试试 一样会翻 ...

这个不能叫黑零度,LZ只是对这个现象表示疑问,而这个现象也是零度应该注意的,只要有返航动作,就必须限定最低返航高度,否则像这样蹭到地面,难道不算是飞控算法逻辑考虑不合理吗,这点改进了飞机不是更加安全了吗

网友:
这个就好比,汽车车速100的时候 前方10米有人 ,怎么样不撞人 能刹住车 问题一样,飞控不是万能的 ,这种情况用脑子想想都不会犯这种 错误 。逻辑有什么不合理  的 ,难道20米内 关控自动 降落就合理 了。
想精确定高可以, 你上 激光测距  或者微波测距吧 。精确到厘米

网友:
然后牛逼的在判断 地形,是水还是硬质地面。 低空返航你也可以规避障碍物,做360度的激光雷达 slam  可这些是 零度x6 和x4考虑的问题么

网友:
很明显 是楼主没把说明书看清楚~ 在关控时高度 高那么一两米 就没这个情况了
节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