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旗舰A2飞控失控八轴炸机!

楼主(2014-06-30):
2014年6月28日上午飞机起飞,飞了大约1分钟,高度150米,后方距离200米左右,悬停取景拍照的时候,突然脚架下放,飞机晃动,飞控没用,打姿态及手动都没用,飞机朝前以每秒8米的速度飞了大约300多米,然后空翻下坠炸机!在烈日下找了5个多小时才找到飞机残骸!

在芭蕉树下找到

在芭蕉树下找到

辛好不是坚硬的地方

辛好不是坚硬的地方

起飞之前

起飞之前

炸机后的惨状

炸机后的惨状

网友A:
起飞前,切记校准指南针啊。

网友:
损失惨重

网友:
节哀节哀。是不是架子受风力影响出现松动了?

网友:
高级飞控也有不稳定的时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起飞前,切记校准指南针啊。

跟这个应该没关系,因为即使GPS不工作,切换到姿态模式或手动模式仍然可以控制飞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起飞前,切记校准指南针啊。

这个现象貌似是飞控假死,磁罗盘干扰是乱飞 但是可控,他这个不可控.楼主用dji没做好imu的"深度减震",嘿嘿

网友B:
突然放下脚架,接收机失控进入舵机低信号(760us)?   脚架动作太大,夺取了大量电流,使飞控失电。。。。。我只是猜猜。还好你是a2,可以看飞行记录。

网友:
这趟又白干了。

网友:
这个惨呀,我有点怕怕,我的A2还没开工

网友:
楼主节哀,希望不会是干扰的问题

网友C:
想问问为什么失控了连姿态和手动也没用呢?

网友:
还是apm好,没见说出事的人比dji的多

网友D:
一直不赞成用折叠机架  感觉会不会出现共振  本人小白说错勿怪

网友:
原因查出来很重要呀

网友:
请问楼主是否有OSD数据可供分析?请联系技术QQ: 2355887014

网友:
安全 安全  安全第一啊

网友:
没伤人不错了。

网友:
幸好没炸人

网友:
A2高大上的也出这故障。真心怕了。

网友:
很可能是飞控跑飞了……唉真心希望这种高端飞控能够做好冗余

网友:
楼主起落架的供电是从哪里供电的?

网友:
唉,看来6月28日不吉利......

网友:
男人 哭吧哭吧不是罪

网友:
等待分析结果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想问问为什么失控了连姿态和手动也没用呢?

dji娘胎里就有的毛病,飞控死机

网友:
成遗照了 红红的票子没了

网友:
炸鸡总是很惨烈。。

网友:
天天开炸机都不敢去买来玩了........

网友F:
不知道大家仔细看了第一张图没有,IMU下面不会是分电板吧……有白色的PCB印刷标记—++—,如果真的是分电板,那就真是 NO ZUO NO DIE 了。
还有,脚架先下放,这是接收机先出的问题啊,不是飞控先疯了的,兴许是接收机疯了,给了死信号,飞机就自杀去了。

网友:
脚架突然放下,,脚架控制通过飞控没,如果是遥控器直接控制脚架,而脚架又突然放下,应该是遥控的信号出问题了,导致飞控也接到了乱78糟的控制指令,

网友:
很惨,期待原因

网友:
感觉和供电系统有关,为什么一放脚架就开始摇晃呢,有没视频或其他数据,让大家分析分

网友:
想知你在A2 上的感度多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E:
dji娘胎里就有的毛病,飞控死机

我靠,那拿手动有屁用了,那直接手动会不会也无法受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靠,那拿手动有屁用了,那直接手动会不会也无法受控?

目前玩具飞控里除了亚拓aps那种陀螺和主控分开的类型外,只要是一体的都有这问题.所谓的"手动"也是经过了飞控的.飞控死机你切手动都切不回去.

网友:
希望查到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直不赞成用折叠机架  感觉会不会出现共振  本人小白说错勿怪

嗯嗯,表示同意。不过楼主使用的电池也是嫌疑之一哦。仔细瞧瞧,容量和放电数……

网友:
个人认为没有检测出来具体的毛病之前,还是少些主管的臆测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目前玩具飞控里除了亚拓aps那种陀螺和主控分开的类型外,只要是一体的都有这问题.所谓的"手动"也是经过了 ...

我靠,啃爹啊,那弄个手动干什么,dji难道无法分离手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靠,啃爹啊,那弄个手动干什么,dji难道无法分离手动?

设计原理如此,无法修改,另外gps信号跳动导致炸鸡也是无法改进的,因为没有惯导算法

网友:
哇!再怎么贵的机器,飞上天都是有风险的。

楼主:
因为A2是大疆飞控里面最好,按理说应该比较安全。
已经把数据复制出来!
加了大疆提供的客服发了信息已经半天也不回复!

网友:
我等一天了,慢慢等

网友:
貌似最近S1000不幸的很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设计原理如此,无法修改,另外gps信号跳动导致炸鸡也是无法改进的,因为没有惯导算法

说的我已经不敢用了

网友:
明显不是丢星,切手动 和姿态没反应! 应该找遥控器和飞控的问题!一般进口遥控器很少出问题!估计个上面大神说的一样 ,一个干扰接收机失控 ,脚架下方是电流太大导致飞控供电不足,飞控假死!   推测!   具体要看看楼主的脚架的接线!       我的悟空在山里面也假死过一会!后来数据发回大桨也给不出一个确定的答案,都是是可能!     以后就不了了之了!

网友:
祝楼主早日分析出正解。给大家分享!

以下仿DJI回复,纯属巧合,如有雷同,不胜荣幸!

DJI:楼注你好,从数据分析(如图...) 是接收机干扰造成的,(图2中红色部份) 曲线输出给飞控错误的信号。直到飞了300米后,接收死机状态后输出给飞控,飞控无法判断信号。导致炸机。。(你懂的。)

网友:
这么高级的飞控也炸鸡,精灵怪不得也常常炸。

网友:
最近S1000频繁出现炸鸡,我感觉飞控的原因多一些,因为早期的WKM并不是针对较大的飞机设计的,后来改进了A2,但是面对越来越大的机架,越来越多的震动我们不知道减震海绵还是那些材质的吗?有位老者跟我说过一句话:“为了利益,很多奇怪的问题都有可能发生”不想深说了,你懂得!
换个思路考虑一下,精灵系列、DIY的小四轴保有量肯定比大机器多,但是论坛里看到的炸鸡帖子大小多轴飞行器的的比例呢?你懂得。

网友:
引用 网友E:
dji娘胎里就有的毛病,飞控死机

之前我飞的时候发生过一次类似现象,WKM上飞航路,前三个点都没问题,到第四个点开始一个大角度就跑了,切姿态没用,最后来回切了两三次到手动,然后手动飞回来,当时真是惊出一身冷汗。这里面有两个问题,一是如果GPS模式突然大角度跑了,姿态模式是飞不了的,因为它的姿态解算使用了GPS和磁罗盘数据,这两个任何一个受干扰姿态角也会受干扰,只有手动模式是单纯依靠陀螺仪积分来锁定角度,而陀螺仪出问题的概率最低,所以一旦出现这种问题必须多切几次切到手动模式;第二个问题是这时候飞控能不能让操控手顺利切到手动模式,手动模式如果切成功,飞机还是保持原来的姿态,要打杆修正下姿态试试看有没有切过去,否则短时间内不好判断是否切成功了,OSD和地面站上倒是可以看见,但这时候人一般顾不了那么多的。

网友:
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网友:
引用 网友B:
突然放下脚架,接收机失控进入舵机低信号(760us)?   脚架动作太大,夺取了大量电流,使飞控失电。。。。。我 ...

这个是有道理的,但是不是舵机进入 760.而是脚架质量太差。导致整机电路故障。

网友:
看的真揪心啊!不知道有没有得救

网友:
应该是先失控了,还是上传一下OSD数据吧,记得买一个带DVR的监视器,这样更有说服力

网友:
我的也是A2,比你早炸一天,可惜当时没装iosd,后面换到一架小飞机上测试,现在还在等分析...
望楼主早日公布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果楼主用大疆的接收机通道给脚架供电的话这个可能性极大。如果是单独供电的话也应该和失控有关系,敢问 ...

我的是v2   遥控和接收都是花壳儿/

网友:
imu在分电板子上 ???!!!要真是的话lz自理吧。。。真是要命啊

网友:
第一肯定不是GPS没校准,第二肯定不是电池断电,第三估计是干扰了,起落架无故下放,是谁给的指令,必然是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大家仔细看了第一张图没有,IMU下面不会是分电板吧……有白色的PCB印刷标记—++—,如果真的是分电板 ...

感觉这个在理呀

网友:
分电板能对IMU模块产生干扰?IMU怕强磁场吗?

网友:
lz机架哪里买的求连接

网友:
真觉得太猛了!!

网友:
其实监视器只要有DVR的话 可以通过失事一瞬间的坐标 可以较为准确的搜索到飞机的位置

楼主:
炸机数据已于7月1日发给大疆技术2,现在还没回复是啥问题!

辛好没挂5D2,是掉在草丛中,损失情况:电机一个(线圈有根断线)、桨一对、手臂5根及相关螺丝、脚架两根及相关配件;微单取景器旁边开裂,取景器无图像罩玻璃破碎,底部变形开裂(拆开用虎钳修正,不影响继续正常使用),定焦镜头无法聚焦;飞度5D2云台下半部分支架变形更换!
第二天下午维修好,晚上试飞没问题,第三天升级固件后重新调参,全部配件到齐可以正常使用!
7月2日去江西飞了两天,没出现大的问题,只是有一次脚架收起来又放下去,重复几次没用,过后调了一些平衡就好啦!
机器不收起来,直接放到车后面转场是否对飞机有影响啊(车内比较平整)?

网友:
飞控

悬停取景拍照的时候,突然脚架下放

脚架不是单独控制的吗,也是飞控控制的?
如果不是飞控的话脚架突然下放会不会是其他地方的出现问题了

网友H:
这个机架应该是科比特的机架,折叠方式很牢靠,机架很稳定,细节部分一般般。电调在中心板内。gps高度有点低,建议换一个长一些的杆,避开电池的遮挡。收放脚架装在中心板上比较合适。收放脚架一定要单独bec供电,而且要调整好行程。云台最好再下移一些,现在这样很容易穿帮。这个桨运输的时候比较碍事,可以换成折叠桨。

网友:
最后查明原因了么   同用A2   关注中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这个机架应该是科比特的机架,折叠方式很牢靠,机架很稳定,细节部分一般般。电调在中心板内。gps高度有点 ...

请问为什么  一定要单独bec供电收放脚架?

网友H:
引用 网友I:
请问为什么  一定要单独bec供电收放脚架?

收放脚架是大扭力舵机控制的,消耗的电流很大,如果脚架有问题,舵机运行受阻的话电流会超过5a,直接造成整个飞控系统的断电,造成飞机失控。你说在你失控前脚架突然放下了,这种多数都是脚架收放故障造成的电流过大bec保护断电造成的脚架移动放下,而且放下的速度非常快。单独给脚架一个bec供电是最安全的,与飞控的bec分开,脚架出问题的时候只会让自己的bec过电流保护,不会干扰到飞控的供电,保证飞行安全。

网友:
哀悼了,见过好多大疆失控。。不敢玩

网友:
引用 网友H:
收放脚架是大扭力舵机控制的,消耗的电流很大,如果脚架有问题,舵机运行受阻的话电流会超过5a,直接造成 ...

谢谢!我的八轴原本都是单独供电的,飞控是由2S经bec单独供电,动力电池6S10000直接接,脚架也是单独供电(没用BEC,就是4S直接供云台电和图传)后来用了IOSD,原来的方法总是烧IOSD,于是就被大疆改造了全部由动力电串联,加了个电源管理模块。的确是节省了很多电池的重量,不过你说的也有道理,脚架收放的确会造成瞬间用电过多,还是在云台上放块电池吧。以防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