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L尾管固定座限位扫平了有什么好方法处理尾管限位问题?

楼主(2014-06-30):
就是装尾管位置里面的那一条塑料条被刮平了,能怎么处理,想到的就是加厚尾管上紧螺丝夹紧,但有点担心螺丝紧的程度太紧会导致螺丝断头废掉铝柱,不够紧有夹不住跑位,请高手支招

网友:
换尾管座

楼主:
这个是大师级的处理办法

网友:
不直接更换,要修补难度很大!

网友:
我试过拧一根螺丝进去,但是效果不是很好,降落不小心垂直翼还是会歪

网友:
换金属的不就行了

网友A:
关于尾管座不能夹紧尾管的问题,其实把尾管座两片接触面用砂纸平磨一下,铝柱磨短一点点,螺丝就能把尾管夹的死死的~

网友:
尾撑固定座伺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于尾管座不能夹紧尾管的问题,其实把尾管座两片接触面用砂纸平磨一下,铝柱磨短一点点,螺丝就能把尾管夹 ...

这个办法很好的

还有,管子一头用砂纸打毛,增加摩擦力

如果内部限位真的磨平了,打一个1.5mm孔,拧一个2.5自攻螺丝进去,肯定不会再动了
这个办法仅限于轴传,不能拧太深顶到传动轴

网友:
最好还是换掉哦!

网友:
在原來的位置上鑽兩個 m2.5 徑的孔,不要鑽穿,深度適度即可,然後鎖上主軸限位環的沉頭螺絲,這樣子就能沿用很久了

网友:
1。。.尾管缠一圈胶带。。买M2.5加长螺丝。。拿掉铝柱。。直接把螺丝穿过去。。用螺母锁紧。。比铝柱的锁紧力度要强很多。。

2.。。尾管端部套一个舵机架。。用螺丝+螺母锁紧。。防止尾管缩进去。。

楼主:
多谢各位同是草根流氓提供的折腾办法,感谢感谢

网友: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尾管末端套一节热缩管,加大摩擦力,一般就不是很容易移动了

网友:
塑料尾管座是比较蛋疼,皮带的话很好解决这个问题,轴转只能打限位孔,或者热熔胶伺候。

网友A:
我想办法,用飞越的金属尾固定座,尾管锁定位置用界刀或剪刀划几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