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G 200MW 发射器接线问题

楼主(2014-06-30):
按照说明书对应发射器          黄色线是视频线,黑色是地线,红色线是正电

                         摄像头           白色是视频线,橙色色是地线,绿色线是正电

结果测试后如下图所示

发射器是新买的····摄像头也是完好的·

求助下究竟是什么原因会这样······是不是接线问题

网友A:
是不是频率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频率不对

频道1到8全部都试过了·········也是这样的··而且是连上几秒后又失联

网友:
引用 楼主:
频道1到8全部都试过了·········也是这样的··而且是连上几秒后又失联

换图传试试

楼主:
原本就有一个1W发射器····就因为这个轻才买的

网友:
你先用摄像头直接接 显示器上面试试先

网友:
我也准备弄个200的 关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