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新装四轴射桨了!

楼主(2014-06-30):
刚装的四轴飞的正爽,桨飞了一支,坠机,桨找不到了,机罩坏了。原因是桨夹螺丝脱落,各位有什么经验教教怎么固定桨,还想问下电机倒过来行不行,还会不会射桨

网友A:
拧紧点就可以 一般不会射浆   不行就改装成自紧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拧紧点就可以 一般不会射浆   不行就改装成自紧浆

自紧是什么求科普

网友B:
原理上电机倒过来不会射桨,但是安装不牢靠一样会炸鸡。自锁的话就是越传越紧的桨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理上电机倒过来不会射桨,但是安装不牢靠一样会炸鸡。自锁的话就是越传越紧的桨夹……

倒过来会不会影响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倒过来会不会影响电机

没有验证过……

楼主:
用不用打螺丝胶

网友B:
桨夹可以适当打一点螺丝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桨夹可以适当打一点螺丝胶的

或者加个弹黄垫圈什么的,我得这种桨夹也应该是正反丝的才对,反转的时候就是容易把螺帽脱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