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的二轴,是否可以跟飞控连接起来呢

楼主(2014-06-30):
我的飞控是V2的飞控,
云台
是飞越的二轴,是否可以跟飞控连接起来呢

楼主:
还有就是连接上了,是不是能增稳
如果不能我就直接用遥控通道遥控就可以了
主要是想知道是否可以增稳

网友A:
能连上,使用飞控的云台通道来控制仰俯,但记得吧飞控的云台感度关闭,否则就是多重修正了

网友B:
可以连上,但不是增稳,是降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