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L省钱之法一

楼主(2014-06-30):
嘴笨,直接上图

网友A:
啥意思啊  求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意思啊  求解释

第一:用450标准球头取代亚拓450L专用球头
第二:不用再担心球头炸断在十字盘座内

网友B:
那个连接的东西叫啥?在哪买的?我家里一堆短球头,就是缺长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个连接的东西叫啥?在哪买的?我家里一堆短球头,就是缺长的

对啊,那黄的东西很有用啊,以前从没见过,
缺了长球头总是要另买一整包,很蛋疼,

网友D:
想法挺好,螺丝柱~

网友:
电脑机箱固定主板上很多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啊,那黄的东西很有用啊,以前从没见过,
缺了长球头总是要另买一整包,很蛋疼,

铜柱,电脑主板必备品,只是规格不一样

网友:
铜柱不会断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铜柱,电脑主板必备品,只是规格不一样

有点担心强度啊,
铜会不会软软的,

网友E:
想法很好  但是 不如想着 少炸鸡 多练模拟器 不是 更好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F:
好像到目前还没有炸断过这里的球头,用易碎臂把。

网友:
铜软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法很好  但是 不如想着 少炸鸡 多练模拟器 不是 更好

正确的废话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像到目前还没有炸断过这里的球头,用易碎臂把。

球头杆炸断,与是否采用易碎舵臂没有一毛钱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点担心强度啊,
铜会不会软软的,

刚换上,飞行强度绝对不成问题,炸机强度不知道。估计炸弯难免,炸断铜柱可能性很低,而且前面可以拧出来,不至于整个十字盘废掉

网友:
这个10子盆尾舵机上的球头螺丝炸断在10字盆里,我已经炸断了3根,就是螺丝断在断在里面,其他地方完好,我草,我都炸坏了3个啊,现在一炸鸡第一时间就检查10字盆是不是螺丝炸断在里面了,都炸怕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球头杆炸断,与是否采用易碎舵臂没有一毛钱关系

怎么个没关系,你易碎臂先断掉就不存在球头断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换上,飞行强度绝对不成问题,炸机强度不知道。估计炸弯难免,炸断铜柱可能性很低,而且前面可以拧出来 ...

对噢,铜是不是韧性比较好呢
弯了不怕,就怕断在里面,
要是能弯了卸力保护十字盘,那就很棒很棒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有点担心强度啊,
铜会不会软软的,

其实有时候相对软一些不是坏事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其实有时候相对软一些不是坏事

是的,后来也想通了,
光凭舵机本身的力量不至于弄弯,
炸鸡的时候还得靠它牺牲来保护十字盘,

网友:
难道 不知道  有种东西  叫 易碎臂  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怎么个没关系,你易碎臂先断掉就不存在球头断的问题了。

报告将军,用了易碎舵臂,长球头杆一样会断,易碎舵臂断了以后,长球头杆要独自承受余下的所有扭力,更加容易扭断。450可以用塑料十字盘导引座,通过变形保护长球头杆,450L是金属的,所以长球头杆被拧断,是大概率事件

网友:
哈哈,我就是喜欢这么犀利的回复,点一万个赞!

网友:
机箱好像没这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