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L十字盘专用球头替代方案

楼主(2014-06-30):
450标准球头取代450L专用加长球头杆,不用再担心球头炸断在十字盘座内。

网友:
这个是电脑的连接件吧,比球头软,更容易断在里面的

网友:
软应该可以泻力吧!

网友:
实炸一次看看!

网友:
铜螺杆很脆的,比不锈钢球头螺杆更容易断裂,慎用!

网友:
表示没炸坏过球头

网友:
为啥不说清楚那是啥东西

网友:
哈哈。炸过才晓得,不过炸了这么多回450,没看到球头断,450L就不晓得了。

网友:
表示DFC,450和500
炸了两次废俩十字盘,都是球头断里面,十字盘也变形了,

网友:
不炸就不怕.

楼主:
铜柱软,应该不容易炸断,即使断了,从前面也可以拧出来。

网友:
好想法。螺丝柱。赞一个!!

网友:
等实际炸鸡测试结果

网友:
我也试试看喔

网友:
没看到球头断,450L就不晓得了

楼主:
还没炸过,连续钟摆没有任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