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S和6S的充电时间怎么计算?需要用几安的电池充电呢?

楼主(2014-06-30):
我手上有3S  1300   2200    2700  电池  分别多少A充电好啊?有人说用半数充电,有人说只要3S都可以用2A充电(例如3S 1300的电池   才1.3安  都可以高于1.3A用2A充电吗?)。
6S  5000  的电池多少A充电好啊?
如何计算充电时间呢?
谢谢高手了。我充电器是B6

网友A:
充电时间只能算一个参考值,不可能算出准确的时间的,因为充入的容量不会每次都一样,最简单就是用容量/1000/充电电流*60*0.8 分钟  充电电流一般都是1-2C 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时间只能算一个参考值,不可能算出准确的时间的,因为充入的容量不会每次都一样,最简单就是用容量/100 ...

充电电流时1—2A吧?  6S电池可以用4A充电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充电电流时1—2A吧?  6S电池可以用4A充电吗?

c是倍数的表示 2200的电池5C充电就是10A  800的电池5C就是4A

楼主:
我现在B6充电好麻烦,7  8个电池一天啥也不干光充电了        充电保姆需要吗?好用吗?有没有必要升级A6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B6充电好麻烦,7  8个电池一天啥也不干光充电了        充电保姆需要吗?好用吗?有没有必要升级A6
...

升级 A6  是明智之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级 A6  是明智之选

两个6S  5000 并联和     1个6S 10000   那个飞行时间长?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个6S  5000 并联和     1个6S 10000   那个飞行时间长?

并联会长一点点 ,但是并联主要还是用来做双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联会长一点点 ,但是并联主要还是用来做双保险

谢谢了

网友(2014-09-26):
引用 网友B:
c是倍数的表示 2200的电池5C充电就是10A  800的电池5C就是4A

怎么算?

网友:
容量乘以C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