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5尾电机疯转----何解?

楼主(2014-06-30):
几个起落后再起飞时尾电机突然全速转,有没有可能是电路板的故障?重新接电开控也是这样。

飞机没有炸机!

网友A:
主板上的陀螺仪坏了,我的也这样了

网友:
F45就别折腾了,直接换6通机算了,找个合适自己的。

网友:
我的f45有时自己向左转向右转有时又很正常  是遥控的问题 还是飞机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板上的陀螺仪坏了,我的也这样了

陀螺仪坏了可以买零件更換嗎?

网友:
wo 我飞机FBL100 也是炸机炸了后陀螺仪坏了也是疯转.返厂后满血复活....

网友:
引用 楼主:
陀螺仪坏了可以买零件更換嗎?

可以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