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1.2米翼展EPP3D机用多大桨合适?

楼主(2014-06-30):
1.2米翼展EPP3D可拆机翼那款YK54,电机朗宇2820起飞重量1.3公斤,一开始用好赢40A配3S2200电池13x6.5浆飞电池基本都大肚子了,换好赢80A4S2600电池(浆和电机没换)电池还是很烫,问下配置不正确呀?浆不对吗?

网友:
4S用13*4,   你以前的配置很标准   排除设备问题 建议给飞机减重   我的30E不装起落架

楼主:
4S配12X6桨可以吧?不装起落架手接吗?我技术不敢接,加上草地起飞降落所以换了3。5寸的大号轮子。

网友A:
这个飞机手接,你可真胆子大。

网友B:
要看你的电机的KV值来选桨,电池发烫可能是电池的C小了,产生过放了。是不是你的电机KV值高了,桨不配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你的电机的KV值来选桨,电池发烫可能是电池的C小了,产生过放了。是不是你的电机KV值高了,桨不配套。
...

电机朗宇2820KV920的,电池是25C的。

网友B:
电池的C小了。2200的25C最大电流也就55 A,还要考虑电池虚标因素,油门大了电池肯定怀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的C小了。2200的25C最大电流也就55 A,还要考虑电池虚标因素,油门大了电池肯定怀孕。

13X6.5浆全油门超过60A了,不知换12X6会不会对电池好点。

网友:
换桨肯定可以,但要看拉力够不够,否则只有换高C的电池了。

网友C:
给个参考:天翼EPP 30E MXS,双天3542 桨1365 3S 2200力牌电池,ZTW 40A会发生保护,改用好盈flyfun,考虑和50E通用,买了个60A的,我估计40A的也没有问题(看3D飞行网J3的推荐)

网友:
整机1.2KG不到一点

网友C:
飞完后摸过电池,有点温热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完后摸过电池,有点温热而已

电池多少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个参考:天翼EPP 30E MXS,双天3542 桨1365 3S 2200力牌电池,ZTW 40A会发生保护,改用好盈flyfun,考虑 ...

我40A飞吊机时电调保护炸鸡一次,不敢用40A电调了。

网友:
我推测你的情况应该是电池不行的可能性大

网友D:
我早几年飞过同样的飞机,配置:双天3542(940KV)、好赢40A、3S2200(25C、30C均有)、1365浆。那个时候还不会蛇滚等动作,只是正飞倒飞,但每块电池至少有三分之一时间是吊机的。在这种状态下,飞7分钟后电池、电机、电调都只一点温,根本不会烫。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早几年飞过同样的飞机,配置:双天3542(940KV)、好赢40A、3S2200(25C、30C均有)、1365浆。那个时候还 ...

难道我电池老化原因?这周换桨先看看情况吧,你头像里这款我也飞过很好的飞机,请问你现在在飞什么机型?

网友:
检查一下桨和桨罩平衡, 全油门飞机应该没有什么振动.
不平衡时电机负载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我电池老化原因?这周换桨先看看情况吧,你头像里这款我也飞过很好的飞机,请问你现在在飞什么机型? ...

是不是电池牌子太水虚标严重的原因呢???????我朋友飞函道的经验:同样c数,普通电池飞得及其勉强,花牌普普通通,格式可以胜任。。。

网友D:
引用 楼主:
难道我电池老化原因?这周换桨先看看情况吧,你头像里这款我也飞过很好的飞机,请问你现在在飞什么机型? ...

从15E到30E再到50E,绕了一圈又回到15E。50E由于场地原因,一年也飞不了几次。现在主飞天翼的15E,平时一直放在车屁股里,想飞就飞,很是方便。

网友(2014-09-22):
不对啊,我用3542,3S,60A飞起来也很不错啊,热是正常,不至于多烫吧

网友E(2014-10-23):
引用 网友D:
从15E到30E再到50E,绕了一圈又回到15E。50E由于场地原因,一年也飞不了几次。现在主飞天翼的15E,平时一 ...

放车屁股不会变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放车屁股不会变形?

我的EPP飞机一直放在车屁股里,即使炎热的夏天,也没碰到变形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飞机手接,你可真胆子大。

只要技术过关,手接没事的,我2公斤多的50E板机都一直手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EPP飞机一直放在车屁股里,即使炎热的夏天,也没碰到变形的问题。

我的就放一次,就变形了,悲剧

网友:
你原来的配置 2820 920kv 13*6.5 3s 2200 正好。如果电池老化,放电不足,才会出现动力不足。
正常情况,1半多1点的油门就能吊机了。
如果换成12*6,还用3s,拉力会不足。吊机很困难。
如果换成12*6 4s,感觉也都是怪怪的。
用13*4,用3s我试过,大约要4分之3的油门才能吊住机。

总之原来配置完全正确。搞多了,总会搞大了。旧电池和新电池比起来,动力总归差很多。
只要报警了,及时降落就好。否则炸鸡亏大了。

网友(2014-11-26):
楼上的意见,可以有选择的采纳。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从15E到30E再到50E,绕了一圈又回到15E。50E由于场地原因,一年也飞不了几次。现在主飞天翼的15E,平时一 ...

朋友,你好!你用的什么电池啊?可否给个某宝地址?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