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外皮鼓包有事吗?

楼主(2014-06-30):
涨的放进飞机里都有点费劲了,要紧吗?

网友A:
能用就没问题

网友:
只能这样说,电池鼓胀一般是短路了或者充电有问题,导致内部导电物质升华,膨胀,这个一般是电池都有的,只是你这种是软包的聚合物电池,所以才只是膨胀,还没有爆开,而你要知道电池本身就是密封的,所以可能是现在没爆,下次爆。。。另一个电池这种情况下,本身的容量已经被衰减了,也就是不达标了

所以个人觉得最好还是不要使用了,没有什么益处的

网友:
好事啊。因为怀孕了,你又要有新电池用了

网友B:
没事 放在冰箱里面冻一冻!就能小一点  时间久了就这样

网友:
用的时间长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事 放在冰箱里面冻一冻!就能小一点  时间久了就这样

放冰箱冻一冻? 不危险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放冰箱冻一冻? 不危险么?

冷藏啊   不是下面的  鼓的情况会好一点!!没有危险!!但是电池的性能还是下降的 只是不让电池那么鼓!!不能修复电池的性能

网友:
这个问题嘛说有事就有事说没事就没事不过鼓包了也可以用

网友:
小电池,照用就行。

网友:
怀孕了 去做产检

网友:
爆到时没有那么容易,但是性能下降了不好用,这种小电池便宜重新换过把,换TOP GUN电池,我们这边玩MCPX都用这种电池,45C,极度暴力,而且循环100此之后性能衰减不大

网友:
电池衰老了,常见病,如果电力还能用,体积还能放进去,就继续用,鼓的太厉害了,把电用完,卸插头丢弃掉算了

网友:
还是小心使用,做好选择后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放冰箱冻一冻? 不危险么?

温度越低,锂活性越低,没事的

网友:
电池鼓包很危险的,而且容量下降很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温度越低,锂活性越低,没事的

还是感觉危险 不是说在冰箱中危险是感觉 从冰箱拿出来很危险 现在夏天这么热 一冷一热感觉不太好 不懂哈 纯属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感觉危险 不是说在冰箱中危险是感觉 从冰箱拿出来很危险 现在夏天这么热 一冷一热感觉不太好 不懂哈  ...

其实没有什么事的,电池不会立即变热。而且我每次充电都提心吊胆的。也是感觉,其实只要电池没坏,充电器爱没坏就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