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3对焦问题啊

楼主(2014-06-30):
昨天拍时尚盛典,用H3-2D+精灵1,现场图传干扰严重,休息的时候把视频传到电脑上都是虚的,具体视频会在下午放出来,现场很多美女都NND看不清了

网友A:
狗3是定焦,没有对焦问题,无非是震动,画面糊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狗3是定焦,没有对焦问题,无非是震动,画面糊掉了。

不是吧以前拍都没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吧以前拍都没事

很简单可以验证。。。把GOPRO3取下来单独拍摄。。。如果一样模糊掉。。。就修狗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可以验证。。。把GOPRO3取下来单独拍摄。。。如果一样模糊掉。。。就修狗呗。

取下来没事,是不是光线太复杂也会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取下来没事,是不是光线太复杂也会这样?
光线太暗会导致快门速度低,容易糊掉。。。。不过室外拍,一般不会有这种问题,还是排除震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羡慕 啊~~顶顶顶~~~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