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H 遥控器设定 什么模式 是固定翼 还是值机

楼主(2014-06-30):
NAZA-H
遥控器
设定 什么模式 是固定翼 还是值机!!!!!!!!

网友A:
看你飞什么机型,是直升机、还是固定翼的

网友B:
楼主你好!
需要设置成 直升机模式,需要注意的是在设置遥控器十字盘输出非混控模式。
(Futaba:H-1; JR/Spektrum:1sNORM; Hitec:1-Servo 90°)

楼主:
我用的是天地飞遥控器 应该用哪个

网友:
直升机模式 吧十字盘的混空关了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