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第一架飞机用华科尔 x350 pro怎么样

楼主(2014-06-30):
有谁知道华科尔x350pro这架飞机怎么样,做航拍行吗

网友A:
不建议用,这个飞机悬停高度不是很稳定,玩航拍就算了吧,练手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用,这个飞机悬停高度不是很稳定,玩航拍就算了吧,练手还可以。

航拍最便宜的用那款飞机

网友B:
此飞机最近新的1.2系统感觉还行,稳定性在无风环境下得到了很好的修复。但是无姿态模式是硬伤,链接apm也没试过。但是这款jj手动模式除了无定高之外也很稳了。 航拍的话,水平高了其实可以有。本人一直在用,最近用55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飞机最近新的1.2系统感觉还行,稳定性在无风环境下得到了很好的修复。但是无姿态模式是硬伤,链接apm也没 ...

感谢

网友C:
这个机机不错,性价比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机不错,性价比很高

遥控器用哪个比较好

网友D(2014-08-31):
本周新入手的一只华科尔350PR  搭载华科尔的G-2D云台,相比之前的澄星CX20四轴。手动模式下的飞行姿态要稳定一些。

今晚上在飞行的时候,在未得到电压警告的情况下下坠,实测电池电压11.1V。悲剧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本周新入手的一只华科尔350PR  搭载华科尔的G-2D云台,相比之前的澄星CX20四轴。手动模式下的飞行姿态要稳 ...

用地面站可以设置低电压自动返航的,好像默认是10.7V,除非电池不行了

网友:
我感觉CX20 比华科尔好玩点 性价比高些!

网友F:
可以练练手,350的机架强度不足,我刚刚解体了一架,用它的电器系统,用F330的机架,呵呵,废物利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以练练手,350的机架强度不足,我刚刚解体了一架,用它的电器系统,用F330的机架,呵呵,废物利用!

昨晚改装完毕,送朋友练手了。

网友:
说实话,我的X350PRO很不错。作为一台专业入门机器来说很合格。该有的功能都有。
说它不好的大多是基本功练得不好的。这台机器适合练手。玩这个你要搞明白什么是入门与专业。
就好像别老拿D500佳能的入门级和1DX佳能专业级比较。
那些摄影大师用傻瓜相机照样出好片。关键在基本功。
飞行是件严谨的事情,练习基本功一定要扎实。高科只是辅助你更方便的完成作品。
有些人连四方向悬停都没熟练掌握就敢飞。连摄像最基本的推拉,摇,移,跟,升降。都没理解就玩航拍。这不是可笑吗!
对于一个二代产品来说,由于要控制成品。其实已经做得不错了,接收器都是-BUS的有更多的扩展空间。
总结一句话,这机器很好、控配合D10是一对完美兼容。
给你们介绍介绍。
RX703A这是350pro的接收器。
1数据总线(一根线链接飞控)
2AUX1    对应遥控器配置输出的辅助一 AUX4 (PIT控制云台)
3AUX2    对应遥控器配置输出的辅助二 FMOD (无头飞行模式)
4AUX3    对应遥控器配置输出的辅助三 GEAR  (加装控制线控制快门)
5AUX4    对应遥控器配置输出的辅助四 ELEV  (可DIY各种加装灯)
6AUX5    对应遥控器配置输出的辅助五 AUX5  (ROLL控制云台)
7AUX6    空白通道
8清除ID

并且已经确认可以加装MINIOSD。需拆控焊接线。
并有人通过重写固件刷机实现了USB数传.链接手机APM

这些待开发的功能对于入门的新手是多么好的学习机会。总不能只会开车不会修车吧。土豪请绕道您不必折腾。

网友:
伟力V303 或浩凯X3-A 怎么样?

网友:
14楼的很强大

网友(2015-03-14):
引用 网友E:
用地面站可以设置低电压自动返航的,好像默认是10.7V,除非电池不行了

你好,请教350PRO如何设置低电压自动返航呢,还有如何设置绕点航行模式和关闭遥控再开遥控可以自动连接上

网友E:
地面站设置就可以了 ,我的设置上是10.5v,可以自动降落或者自动返航,设置对码就可以自动连接上。

网友:
自动返航尽量设置高一点,免得半路没电炸鸡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地面站设置就可以了 ,我的设置上是10.5v,可以自动降落或者自动返航,设置对码就可以自动连接上。

遥控设置对码连接秒速,如果遥控关机想再开的话要注意,油门一定要在最低位才行,我一般很少这样,怕万一,测试过关控,鸡鸡会自动返航,我在开控前,三档开关在一键返航或者定点档位,然后开控电源(油门最低),这样就顺利接管控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