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油机上的舵机供电问题,!

楼主(2014-06-30):
今天弄了一个汽油机,飞机上需要6个舵机,都是标准的3003舵机,我想问下一般需要多大UBEC就够了?5V 3A的够吗?先谢过各位

网友:
查看舵机参数吧,能大一点最好,再说,也不是所有舵机同一时间都处在最大功率

网友A:
简单的说:3A 似乎也勉强够用,最好还是购买 6A 的,HENGE 实测 靠谱。。

关键是 UBEC  的 输出线,,要自己 加粗点,,多焊接 2 组,分散共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说:3A 似乎也勉强够用,最好还是购买 6A 的,HENGE 实测 靠谱。。

关键是 UBEC  的 输出线,,要 ...

如果用8A的可以吗?会不会烧坏舵机或者接收机?而且还有个问题是,比如接收机的输出电压为6V,每个通道供电为6V还是总体所有通道一共是6V,?谢谢

网友A:
UBEC  8A 不会烧 任何东西。。。

你的 第二个问题 不成立,,无法回答。。。

我这么说::10个 通道,,还是 只需要 6V 。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UBEC  8A 不会烧 任何东西。。。

你的 第二个问题 不成立,,无法回答。。。

不是的您可能没有理解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说,比如,舵机的工作电压是4.8V。接收机输出电压是5V这样的。如果接收机上插5个舵机,这样的话就是4.8V×5=24V了,那不就超过接收机的5V输出了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的您可能没有理解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说,比如,舵机的工作电压是4.8V。接收机输出电压是5V这样的。 ...

知道并联和串联的区别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知道并联和串联的区别么?

知道,并联电压不变容量增加,串联容量不变电压增加,是么

网友C:
兄弟~多了解电子电路再发贴- -...........你的问题全是空想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多了解电子电路再发贴- -...........你的问题全是空想出来的

我就是因为不是很懂电路所以才发帖咨询的,呵呵,

网友D:
你的初中物理老师太差劲了。全部舵机的电源都是并联着的,仍为4.8V,6V以内供电都没问题。但多个舵机并 联电流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初中物理老师太差劲了。全部舵机的电源都是并联着的,仍为4.8V,6V以内供电都没问题。但多个舵机并 联 ...

我没有上过初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初中物理老师太差劲了。全部舵机的电源都是并联着的,仍为4.8V,6V以内供电都没问题。但多个舵机并 联 ...

不过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谢谢

网友E:
舵机是并联的,UBEC提供的电流必须大于等于6个舵机需要的电流,3003的工作电流大概是1A左右,如果6个舵机同时动作需要6A左右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舵机是并联的,UBEC提供的电流必须大于等于6个舵机需要的电流,3003的工作电流大概是1A左右,如果6个舵机同时 ...

完全明白了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