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天地飞8空气刹车怎么设置

楼主(2014-06-30):
我看了说明书,可是设置了半天也不对,请老鸟帮忙教一下。

网友A:
在最下面菜单里,有个“空气刹车”
用副翼-30%,混控副翼-30%,襟翼Y线40%,混控尾翼3~5%
设置成蝴蝶刹,我的滑翔机是这么弄的,效果很好,降落距离很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最下面菜单里,有个“空气刹车”
用副翼-30%,混控副翼-30%,襟翼Y线40%,混控尾翼3~5%
设置成蝴蝶刹, ...

嗯。我试试。谢谢了

网友(2014-11-11):
引用 网友A:
在最下面菜单里,有个“空气刹车”
用副翼-30%,混控副翼-30%,襟翼Y线40%,混控尾翼3~5%
设置成蝴蝶刹, ...

你好,关于空气刹车。副翼是用y线连接的话,也可以用空气刹车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最下面菜单里,有个“空气刹车”
用副翼-30%,混控副翼-30%,襟翼Y线40%,混控尾翼3~5%
设置成蝴蝶刹, ...

用空气刹车的话,是不是必须副翼要的2个舵机各占1个通道,然后襟翼的话y线连接1个正向和1个反向舵机?  谢谢

网友:
副翼两个舵机不可用用Y线,需要各占一个通道
襟翼两个舵机有两个方法:1、1个正向和1个反向舵机,用Y线;2、两个同样的舵机,用Y线,但同一顺安装在机翼上(只是看起来不左右对称而已,不影响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