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大家为什么精灵一代更换成5200MA电池后,电机发热比之前高了很多?

楼主(2014-06-30):
请教下大家为什么我的精灵一代更换成5200MA电池后,每次飞个11分钟左右下来后摸电机发热比之前高了很多?经常这样飞安全吗?请问精灵1代合理安全的电机温度是多少左右?

网友A:
重量增加了,电机要转的更快才能滞空,电机当然发热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量增加了,电机要转的更快才能滞空,电机当然发热严重。

请问能通过更换电机来解决吗?

网友A:
可以,不过建议换成二代桨,会缓解一些。

网友:
这天本来就热啊 我也是用5200的电池  早晨飞就微热  中午原装电池都很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不过建议换成二代桨,会缓解一些。

我已经是二代桨了 :)

网友:
整机重量增加,电机工作时间增加,肯定会更热了

网友:
樓上正解 !

网友:
所以说,二代精灵用5200毫安时就是不对的。E300推荐起飞重量情况下,空载5200毫安时都略有点重,更别提加上云台和狗了。
dji真是抓住了新手的心理…搞个超大容量的,也不管电机飞得有多么吃力。其实3500毫安左右比较合适

网友B:
看来又是屁股开孔,不然5200MM的怎么塞得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来又是屁股开孔,不然5200MM的怎么塞得进?!

怎么改法?分享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怎么改法?分享一下

本来是想知道本贴的方式,但不见具体内容。而我所讲是:将精灵的电池仓位子的盖子打开,然后用美工刀加锉刀慢慢修饰精灵外壳的电池仓,使之足够容纳5200MM电池,但由于长度长,尾部一定是露出了,所以还得想办法,比如在精灵壳体穿上橡皮筋(航模用的)连接电池仓盖,装拆电池时向外拉伸,完了卡在电池上便是,当然皮筋的力度得足以兜得住电池!另外,提示下,电池的连接最好在精灵机身打孔、打胶固定,使得机内插座变成机外插座,使用时将电池插头插在其上。

网友:
用魔术帖把漏在外面的电池部分固定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来是想知道本贴的方式,但不见具体内容。而我所讲是:将精灵的电池仓位子的盖子打开,然后用美工刀加锉 ...

谢谢啊!又学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来是想知道本贴的方式,但不见具体内容。而我所讲是:将精灵的电池仓位子的盖子打开,然后用美工刀加锉 ...

我是直接把电池挂在肚子下面  狗往前移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