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式四轴验证机——改进型方案制作完毕,室内试飞视频奉上,结论。。。

楼主(2014-06-30):
    多轴效率低是不争的事实,经过分析,跟相对高效的固定翼相比,多轴效率低的主要原因是在于飞行过程中没有很好的利用到空气的浮(升)力,完全是依靠自身的动力强行维持着飞行状态。因此觉得,想提升多轴飞行器的效率,有效利用起空气的浮(升)力是比较务实的方法。为了利用上空气的浮(升)力,借鉴了旋翼机的部分原理,于是有了下面推进试四轴机型的设想。

    打算用四轴进行改进,前面两个电机设计成有一定的仰角,从而使得飞行器向前移动时能吃到一定的空气浮(升)力。后两个电机装在同一根轴上并设计成可以同时俯仰的联动方式,利用改变后两个电机俯仰的角度来控制其向前的推力。通过这样的设计,希望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多轴飞行时的效率,不知是否可行,请大家多给看法。

很便宜的关键部件:滚针轴承

所需材料基本到齐,DIY中。。。

东西刚到就迫不及待的组装起来,一个晚上的成果,周末试飞应该木有问题。

又是一个晚上努力的成果,周六全天加班,只能先放些图上来给大家看看,周日择机试飞。

视频奉上:

      这次验证机基本算是成功吧!因为场地和时间所限,效率方面没能去认真比较,只能说是做了一次该结构方式上的验证飞行,但是飞行一切都很OK,新鲜的飞行手感,提速很快,很过瘾。没变形前手感跟正常的四轴区别不大,变形加速后犹如离弦的箭,对于手控只能对尾的我来说不得不马上刹车,但是感觉还是蛮爽的。没上天先留照的后果我想大家都知道,最后还是逃不了炸的命运,原因只能怪风大了,因为对于人品我还是很自信的。

推进式多轴改进型构想:

     主要改进的地方是将前面的两个旋翼增大,重心前移,前后两条横轴都是可变的,前横轴通过飞控的云台舵机控制,使之始终与水平方向保持一定的仰角,后横轴仍保持原来的前进通道控制方式。改进后的多轴越来越有固定翼的感觉了,不知道实际飞行的时候是否会有点固定翼的效果,欢迎大家发表看法。

改进型制作:

制作完毕,雨天无法试飞,室内试飞视频奉上:

结论:实验与预想的结果相差甚远,实验以失败告终!飞行时在悬停的状态下还看不出有什么异常,一旦加速前行,在前后两个轴不协调的推力作用下,机身的姿态就会产生严重变形,无法保持相对水平的状态(如下图所示),导致机子状态不稳而炸机。分析了下原因,应该是手上的飞控过于简单,无法有效对这种相对复杂的飞行姿态进行控制而造成的。感谢各位模友的关注与支持,欢迎大家再继续探讨和交流,谢谢!

楼主:
留位,方便到时用来上制作过程和飞行报告。

网友:
再加个机翼?

网友:
固定翼用的也不是空气的浮力啊,用的是机翼上下的压力差,飞艇才用的是浮力

网友:
不加机翼都是浮云

网友:
没必要,多轴一般并不需要太快的前行速度,还有飞控也是个问题,想必要有支持变距4轴的飞控才可行

网友:
用舵机控制轴的偏转,但是这里面引申出了别的问题,如转向和自转,这些的动作和原始动作似乎完全就变成了2码事

网友:
总觉的不太实际,呵

网友:
想法不错,不过其实上会很累赘。效率不是唯一指标,可靠性,易操作性都要权衡起来。

网友:
没有发现科学依据在哪 请lz明示    这个“浮力”是哪来的

网友:
前面两个电机有一定的仰角高速飞行时螺旋桨反作用力就大了得不常失

网友:
这样就有效率了?感觉还不如现在的样子呢!

网友:
没用的,升力还是要螺旋桨的分力来产生的。

网友:
看到浮力俩字,,我就忍不住想喷了,,,

两个问题,,

第一,,不仅是带倾角的电机安装方式,,甚至带偏转角的安装方式已经在dji全系高端机型上标配,,目的就是提高转向和悬停时的效率

第二,,所谓的可偏转机轴,,首先会大大增加复杂程度,,复杂的机构就以为着更多的重量以及更高的故障率!
        其次,,能量是守恒的,,在不提升电机和螺旋桨效率的前提下,,保持重量不变.即使实现了电机偏转可控,,也不会提升多少效率

        再次,,分析了楼主后轴偏转的方式,,得出的结论是,,,这样的设计除了可以在保证机身不向前倾斜的情况下能使飞行器向前移动之外,,在云台增稳技术日益成熟的今天可能没啥具体意义.
        别忘了,,即使后轴偏转提供了向前的动力之外,,后轴依然需要提供平衡飞行器姿态的升力,,这样大大加大后轴电机的负载,,得不偿失

网友:
继续关注,期待成功

网友:
我在想现在架构当前进后方上升力下降不就等同于要加速电机功率来弥补吗?现在的多轴其实也不是采取同样的道理吗?前电机转速不变后电机转速增加就达到你前进需求,多轴起飞有一定的转速是基本开销,当用这样的结构势必增加重量那这样又变得没意义

网友:
虽然不太明白楼主想的是什么,但是还是要支持楼主这种爱动脑的精神。

网友:
感觉 要是能改变推力方向的话 最好加上机翼 这样效率才高 才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