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油门总是反的,各位大人帮下忙。

楼主(2014-06-30):
新入的快艇,设置电调以后发现油门是反的,枪式遥控器FS-gt2,油门拉到最后是停船,松开恢复到正中是开船,也不知道怎么重新设置,海飞120电调,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没倒档确实不行

网友:
重新设置油门!

网友A:
上面的两个黑色的两档开关 记得好像左边是油门正负切换 右边是方向切换 你参考一下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两个黑色的两档开关 记得好像左边是油门正负切换 右边是方向切换 你参考一下试试看

同问 我的也是GT2控 电调是好盈120a第一次用GT2控跑的时候油门是正常的第二次用14sg跑过油门也正常第三次用GT2的时候控开了电调一插电电机转得厉害拉到全油门先停怎样设置GT2油门回中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同问 我的也是GT2控 电调是好盈120a第一次用GT2控跑的时候油门是正常的第二次用14sg跑过油门也正常第三次 ...

你先把电调恢复默认设置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先把电调恢复默认设置试试看

怎样恢复

网友:
你网上找找吧 我也也没有

网友:
最上边右侧开关是油门反向,搬一下试试,正常应该中位停止,拉到最后边最高速,如果电调带刹车,推到最前边是刹车的
另外,可能要设置一下电调行程,具体请看电调说明书

网友:
把AB极的位置反一下

网友(2015-03-21):
又学习了!不见还真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