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小试地面站功能后的1个意见

楼主(2014-06-30):
周末去试了一下地面站功能,整体感觉相当好,飞行流畅稳定。但就是不知道怎么在飞行途中控制云台和看影像。

1个意见,

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google地图速度实在是不敢恭维,如果可以有百度地图可选,那便是极好的。(不过百度地图也有问题,就是卫星图更新速度实在太慢)

网友A:
感谢您的建议,我们会继续改进产品和服务,给客户更好的使用体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您的建议,我们会继续改进产品和服务,给客户更好的使用体验。

谷歌地图存在越狱问题还是希望用本土百度地图估计能解决地图误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您的建议,我们会继续改进产品和服务,给客户更好的使用体验。

昨天在家,WIFI情况下,打开电脑端的GOOGLE MAP,再打开DJI VISION的APP,切换到地面站的地图。

两边同时看我那天飞的地方,发现DJI里面的地图,和GOOGLE MAP上的不一样。DJI上起码是1年半之前的,而GOOGLE MAP大概是3个月之前的。

怎么回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昨天在家,WIFI情况下,打开电脑端的GOOGLE MAP,再打开DJI VISION的APP,切换到地面站的地图。

两边 ...

您应该是调用了设备上的高德地图,所以跟GOOGLE MAP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应该是调用了设备上的高德地图,所以跟GOOGLE MAP不一样

?是我误解了么?我之前怎么看介绍说用的是GOOGLE地图?
好吧,如果是高德的话。。。什么时候能支持GOOGLE地图和百度地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我误解了么?我之前怎么看介绍说用的是GOOGLE地图?
好吧,如果是高德的话。。。什么时候能支持GOOGL ...

那就要看您设备上系统上的地图是哪个了。如果国行苹果系统的是高德地图。

网友:
请问技术 为什么我下载的高德地图的定位是准确的,DJI vision 软件里的找回飞机的地图定位也准确,为什么 就是地面站的地图偏移了700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