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4260 KV500配什么桨和电池

楼主(2014-06-30):
C4260 KV500电机,想用在50E上,是用6S电池好还是4S? 怎么配桨?

电调ZTW 80A,我用15*8桨,6S电池,油门一满电调立即保护,但我用软件测出来电流应该在70A左右啊,,,然后换13*8桨,油门推足十几秒也会保护,,好吧,换4S电池,用15*8桨,满油30秒左右也会保护,,换13*8桨,好像没问题了。。。。但是拉力也小好多了。。。是这电机就应该配4S 13*8桨还是有其它问题??用软件算出来用6S配15*8桨都是没问题的啊~~ 高手指点o。。。

网友:
动力十足

网友A:
楼主飞什么大机?

网友B:
应该和4250一个级别,14X7桨,6S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飞什么大机?

一米五十五的P5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和4250一个级别,14X7桨,6S电

电调用多大?是不是我的ztw80A不给力一满油就保护??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用多大?是不是我的ztw80A不给力一满油就保护??

没用过ZTW的电调,一直用的都是好赢铂金系列,而且也是飞像真机,基本都没有超20秒以上的全油状态

网友:
电调保护有不同的原因,推测LZ的电调不是因为过载保护,而是因为电池电压过低保护的吧。可能是电池太烂了,电流稍大压降就非常明显。换更好的电池试试看。
这个电机配6S电池的话,通常适用14寸桨。15寸稍有过载,但是也应该可用。

网友C:
这个电机。价格便宜得离谱,不会是很好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机。价格便宜得离谱,不会是很好的电机

先不要这么早下结论,目前用4S 12*8桨非常平顺,1米55的P51 30%油门即可巡航,当然飞机设计合理也有功劳,电机参数是支持6S的,但不知为什么一上6S电调会保护,估计问题出在电调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不要这么早下结论,目前用4S 12*8桨非常平顺,1米55的P51 30%油门即可巡航,当然飞机设计合理也有功劳 ...

一分价格一分货,你用别人三分之一的价格买到的东西,一般都要想想

楼主:
其实这么小个电机一百多已经很贵,只有模型行业才能开出这价格,电机性能很好,用在二战机上不输双天,我这里只是发现用6S电调老是保护,手上没有换的电调~~~电机很平顺,安静,飞机首飞视频已经发了,旁人看了都赞这电机杂音小~~2.5kg的飞机30%油门即可巡航,,,,当然如果3D机可能选双天会更好

首飞贴: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19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