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800故障,求高手诊断(附视频+IOSD数据)!

楼主(2014-06-30):
本人S800出问题了,如视频所示,在30s处飞机2号桨抖了一下!请问是什么原因呢?跪谢!附IOSD数据地址:http://pan.baidu.com/s/1hqFZZPM

网友A:
请问是否有OSD数据可以供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否有OSD数据可以供分析?

有哈!我上传的视频是剪切了几十秒的视频!麻烦您分析一下IOSD数据!谢谢!IOSD地址:http://pan.baidu.com/s/1hqFZZPM

楼主:
自己再顶一下!希望有人看到!

网友A:
楼主您好,OSD数据显示飞控没有问题。请排查一下机架动力方面的原因,比如调换一下机臂,看看是否能够复现。如果不好判断,可以发回返修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OSD数据显示飞控没有问题。请排查一下机架动力方面的原因,比如调换一下机臂,看看是否能够复现 ...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我查看IOSD数据发现在抖动的时候M2转速出现一个突变的毛刺(如图),请问这一点是怎么产生的呢?再次感谢!由于每次抖动都是M2方向抖动,所以我怀疑是这一点,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A:
这个位置就是飞机检查到姿态有变化后,M2输出增大,同时M5输出减小,使飞机恢复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位置就是飞机检查到姿态有变化后,M2输出增大,同时M5输出减小,使飞机恢复平衡

非常感谢!您一解释,豁然开朗!最后一个问题,如图所示,为什么数据收到的高度显示不是从0开始的呢?再次感谢!

网友:
高度这一项参考价值不大,飞机高度主要是参考气压计的曲线

网友B:
检查电调与飞控的连接线,换个电调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电调与飞控的连接线,换个电调试试看

嗯,非常感谢!我也怀疑是电调问题!等换了再试试!

网友C:
电调问题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真仔细!

炸机炸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调问题大点

嗯,谢谢!请问您知道有什么好的方法检查电调吗?

网友E:
我只想说你是白问大疆技术了,我的和你一样,比你的还严重,大疆技术搞了好几天也没搞出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只想说你是白问大疆技术了,我的和你一样,比你的还严重,大疆技术搞了好几天也没搞出原因

那请问你的解决了吗?最后是哪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请问你的解决了吗?最后是哪儿的问题?

发回大疆,说是弄好了,现在不飞那个了,不清楚好了没

网友F:
我只看出楼主的电池不行了。满电25.5这么高,飞了200秒到就20.8,落地后电压回升竟然到24.15?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只看出楼主的电池不行了。满电25.5这么高,飞了200秒到就20.8,落地后电压回升竟然到24.15?

您解释的挺有道理!我这方面经验较少,请问一般降落后电池回复到多少算比较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