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尾波箱 ~

楼主(2014-06-30):
  HT*500波箱和冰人尾轴/齿 ~

好了 ~~  以后维护方便! 也不担心更换铝齿了!

网友:
这应该是板凳

网友A:
冰人的皮带轮是正好装上吗?还是需要垫圈?我也打算换成冰人的

网友B:
冰人的尾轴和皮带轮是直接使用吧,需要改什么吗?
冰人的尾轴不能用spx的那个红色皮带轮吧?

网友C:
阳台侠玩机机是一种态度

网友:
学习了,照片拍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阳台侠玩机机是一种态度

  多谢肯定 ~

网友:
攝影家又出來了!

网友:
就看到摄影技术 强悍很

网友:
膜拜阳台侠

网友:
阳台出品,必属佳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冰人的尾轴和皮带轮是直接使用吧,需要改什么吗?
冰人的尾轴不能用spx的那个红色皮带轮吧?

  冰人的尾轴和皮带轮一起使用! 由于皮带轮的宽度比SPX的要窄!所以得两边各加上4毫米垫圈(冰人4毫米横轴有配的那种!但要适当磨薄一点!这样才能保证皮带轮和压带轮对齐一致!) 同时还要重新打个凹槽固定用!
   因为两种皮带轮的固定方式不一样!SPX的红色皮带轮是对应固定孔!用M2的轴套螺丝加上防松螺母固定! 所以冰人的尾轴不能用SPX的红色皮带轮! 除非SPX的红色皮带轮也改为M3*4的顶丝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冰人的皮带轮是正好装上吗?还是需要垫圈?我也打算换成冰人的

 不是正好!要加垫圈用! 而且要重新打顶丝固定槽位!

网友:
阳台侠玩的是摄影,玩的是阳台,飞机只是道具,配角,摆设,绿野,陪衬。

网友:
引用 楼主:
冰人的尾轴和皮带轮一起使用! 由于皮带轮的宽度比SPX的要窄!所以得两边各加上4毫米垫圈(冰 ...

哦,谢谢哦,看来要有一定的动手能力才能更好的使用哦